寻唛头机

楼主(2019-02-20):
如何在木箱侧面自动喷唛头,有这种
机器?如有

网友:
照片上这个应该是雕刻的模板,喷漆。

网友:
镀锌板一块然后漏字制作模版,过去是人工写,写完刻镂空,是一个专门“手艺”,现在是电脑了。将模版挂在箱壁上而后喷漆。

网友:
现在应该是有专用的喷码机,钢板上的字好多都是用喷码机喷出来的,如果是每次喷的内容差别不大还是用刻板的方法做吧,成本低,简单易用,如果不是常用直接找做广告横幅的给弄个塑料底板就行,要不就自己拿A4打印出来贴到塑料板上手工刻

网友:
做个丝印网板,印上去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找那种做打印的店做的模板,用喷枪或者简单的自喷漆就能弄好

网友:
是不是喷上去的?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附图的:电脑激光刻板机,纸箱唛头激光刻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