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式空压机排气问题分析?

楼主(2019-02-20):
螺杆式空压机排气问题分析:

(1)检查传统零件。常规检查通常按照简单和困难的顺序进行。
1,由于压缩机系统缺油,机头不能很好地冷却,机头的排气温度过高,应及时补充润滑油。
2个滤油器。螺杆式压缩机的滤油器精度高,滤芯极易堵塞,导致主机供油不足,废气温度过高。可以使用专用工具清除滤油器,并仔细检查滤芯是否有污垢。如果滤芯脏了,应及时更换。
3个冷却风扇。冷却风扇是风冷装置的关键部件,可为油冷却器和空气后冷器提供强制冷却。作为动力源,风扇可以使壳体与外部空间之间的冷却空气循环,从而提高机器的散热效果。一旦风扇停止旋转,压缩机的排气温度将在一定时间内达到警报自停水平。鉴于大型冷却风扇区域——刀片细长——刚度差,——容易变形等等,需要经常检查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4个冷却器。油冷却器和空气后冷器是主要的散热器组件,必须定期清洁。冷却器外表面上的污垢主要是由冷却油和灰尘形成的油,而冷却器主要由翅片管制成。夹在翅片之间的污泥难以去除,低压蒸汽喷雾的去污效果更好;冷却器管的内部污垢主要是在油循环过程中产生的焦炭,通常用特殊的清洁剂冲洗,直到碳被完全除去。

(2)压力开关检查。双螺杆压缩机的主发动机排气压力由压力开关设定。一旦压力开关损坏或锁没有紧锁,就会受到机器振动的影响,设定值很容易漂移,导致排气压力超过极限值,从而导致机组排气温度过高。

(3)检查温度控制阀。温度控制阀是三通阀。当压缩机冷却并启动时,油可以被冷却器旁通并直接注入主机,以实现油温的快速升高,以防止压缩空气中的水蒸气在油分离器中冷凝。当油温升至65°C时,温度控制阀将随着油温升高逐渐打开主回路。通过调节流过油冷却器和旁路的油的比例,控制油温以确保压缩机。注射温度保持在最佳点;如果温度控制阀出现故障,润滑油可以直接注入主机而不需要油冷却器,油温不能降低,导致废气温度高,停机。关机后,应首先检查进入排水管的油冷却器的温度。如果温差不大,应检查温度控制阀。温度控制阀可能出现故障: 1号阀芯上的温度弹簧随油温的变化无法正常运行; 2阀体磨损,动作不到位,无法正常工作。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复或更新。
(4)检查截油电磁阀。如果设备长时间在自动启停模式下运行,由于频繁启动和停止,断油电磁阀很容易损坏,导致设备因供油不足或供油中断而过热。

(5)如果压缩机不使用特殊润滑油,而是用劣质润滑油代替,在高温条件下,润滑油不足以保护压缩机的各个部件,这将导致废气温度升高瞬间。空压机温度过高是常见故障,往往不能引起操作人员的足够重视,高温持续,会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设备消耗倍,缩短设备使用寿命。

排气压力低

主机排气压力低主要是由于进气漏气不足等原因造成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查:

1放气阀故障(装载时不能关闭);
2压力开关设定过低(继电器控制单元);
3压力表故障(继电器控制单元),更换压力表;
4压力开关故障(继电器控制单元),维护,必要时更换压力开关;
5控制线泄漏:空压机控制线泄漏会使进气阀打开不足,使机组负荷不能充满;
6空气需求量大于供气量:检查供气管路阀门是否打开或系统是否漏气,减少使用的气体量;
7空气过滤器堵塞:空气过滤器的功能是过滤吸入的空气,以确保进入空气压缩机的空气是清洁的。如果空气过滤器元件堵塞,则会影响装置的进气量。因此,有必要及时更换滤芯;
8压力调节器故障或损坏:压力调节系统的功能是根据客户使用的燃气量自动调节压缩机,以达到供需平衡。因此,必须及时更换损坏的压力调节器,及时调整故障压力调节器;
9油气分离器堵塞:由于油路系统中存在或不存在某些杂质,过滤器元件在工作一段时间后会堵塞。压缩空气通过过滤元件的阻力增加,影响了装置的正常运行。因此,操作员应根据显示器面板上显示的信号及时更换滤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