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9-02-20):
技术要求,板厚2MM左右,具有一定的硬度,耐磨,有一定的弹性,这是刷锡膏刮刀,工作时和铝板完全接触,且有一定的力,把铝板上的锡膏刮干净,一直找不到这种材料,希望懂材料的大佬门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有弹性还是有韧性?取下来拿个打火机烤一烤,闻一闻

网友B: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我感觉像是聚氨酯有硬度有柔韧性。你查查我觉得像是。印刷行业很多都用的这种材料的刮板

网友C:
超高分子聚乙烯,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高耐磨,低摩擦系数,高抗冲击性能,耐腐蚀,耐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高分子聚乙烯,了解一下。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我感觉像是聚氨酯有硬度有柔韧性。你查查我觉得像是。印刷行业很多都用的这种材料的刮板

恩,你也肯懂这行,的确有很多用聚氨酯,但是用聚氨酯赶紧效果不是很好,材料有点软,刮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弹性还是有韧性?取下来拿个打火机烤一烤,闻一闻

只有图片

网友:
现在用的是什么材料呢?

网友(2019-04-02):
我们常用的聚四佛乙烯(铁氟龙),不过颜色不对。

网友(2019-05-06):
收藏,坐等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