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链条与直线导轨配合做升降台

楼主(2019-02-20):
RT:链条与直线导轨配合做升降台,提升50KG重物上下,速度100mm/s左右,用两条08A的链条可以吗?
频率不高,每次上升400mm左右就会停一分钟,再下降,如此往复!
请各位大神帮忙,谢谢了!

网友:
气压升降机

网友:
看链条参数啊

网友:
让我想起了手推电动叉车。。。

网友:
为什么用链条配直线导轨?

网友A:
查了一下一08A是14.10 kN的承载力。
大概是1400kg。
两根链条考虑不平衡受力状况,能承受个2300kg
平均速度100mm/s上升400mm就当您用的时候加速度是100mm/s^2吧,
您才提升个50公斤,不用算疲劳也妥妥的够用了。
小一号的04A,05B分别是3.5KN和5kN都够用了。你用08A 8个粗的滚子也太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一08A是14.10 kN的承载力。
大概是1400kg。
两根链条考虑不平衡受力状况,能承受个2300kg

非常感谢大神赐教!
那我就放心的用了,平时链条用的很少,一般都是水平用,送料什么的,第一次用链条做升降用,心里没底!
粗一点算了,领导看着放心点,免得到时说太细了,非要我换,我又得去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