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0矩形管长600,设计一个机构测量其长度误差控制在0.1以内

楼主(2019-02-20):
20*40矩形管长600,采用锯床下料,因此其尺寸有较大误差,不能满足使用需要,现在想设计一个测量机构能够自动化精确测量其长度,测量误差+-0.05,然后送至缓存区,由抓手根据需要进行抓取,并送至定位工装进行焊前组装。现在我的问题是管子的长度该如何去测量,才能保证我的精度要求,并且成本比使用激光位移传感器要低。
锯床下料误差很大,正负1毫米都很正常,远超0.5的误差控制范围,所有我想用一个测量机构精确测量下料长度,该测量机构的测量误差是0.1以内,这样我就得到缓存区管子的精确长度尺寸,然后通过有选择的抓取实现0.5的误差控制

测量图片中间6根小短管的锯床下料公差,然后如图示拼装,这6个短管的误差不能超过0.5毫米,否则无法焊接

测量图片中间6根小短管的锯床下料公差,然后如图示拼装,这6个短管的误差不能超过0.5毫米,否则无法焊接

网友:
锯床有伺服送料的

网友:
这个方法有很多种的吧

网友A:
啥焊接需要0.05mm的精度?锯床锯条的斜度能保证?

网友(点评):
不是焊接需要是测量需要,要控制最长最短管的差值

网友(点评):
斜度可以保证

网友:
用接近开关,两个接近开关,重复精度是可以到达的,就是要自己手动调好。这个成本应该最低

网友:
数显百分表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能向PLC输出数据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焊接需要0.05mm的精度?锯床锯条的斜度能保证?

0.1mm不算太高的精度吧?

网友:
下料都是600mm?
自己做个小的磁栅尺应该满足要求了。会比激光便宜

网友(点评):
磁栅尺是外购吧

网友C:
锯床的重复精度如果可以保证的话,不妨试着设计一套夹具,没必要安装复杂的电气装置,很费钱的,光栅尺几万块的都有

网友:
能不能做一个定尺的推靠机构去控制矩形管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mm不算太高的精度吧?

    精度是相对而言,再说,这个矩形管下料之后需要焊接的。如果焊接精度能达到0.1mm的焊工,一般的公司也请不起。

网友D:
如果只有这个长度,我觉的最实惠的应该是做套检具,类似通止规,控制长度的上下公差,这样成本最低了;
另外锯床加工出来的,其实蛮怀疑精度能不能达到楼主的要求,因为锯片震动,包括据出来的斜面等因素。

网友(点评):
斜面角度据出来还是比较准确,锯片振动会导致什么

网友(点评):
锯床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这个长度,我觉的最实惠的应该是做套检具,类似通止规,控制长度的上下公差,这样成本最低了;
另 ...

你是指在锯床上做套检具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有这个长度,我觉的最实惠的应该是做套检具,类似通止规,控制长度的上下公差,这样成本最低了;
另 ...

我们有切管也用的是锯片,锯片抖动会导致其切的时候跳动,但这是也是设备吧,我们一般接到这种产品,直接激光割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在锯床上做套检具末

想法是这样的,在一块板上,限制两头长度,一个控制长度在下公差,一个控制上公差;
下公差的进不去,上公差的能进去,就为合格;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你公差小,又长,不知道做好后,好不好放,
因为放的时候稍微斜点就都放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是这样的,在一块板上,限制两头长度,一个控制长度在下公差,一个控制上公差;
下公差的进不去,上 ...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测量图片中间6根小短管的锯床下料公差,然后如图示拼装,这6个短管的误差不能超过0.5毫米,否则无法焊接

网友(点评):
数控锯床切割加工,我见过人家可以控制在正负0.2左右。开始一段和最后一段控制不了。

网友(点评):
数控的价钱多少

网友:
我想说的是锯痕的误差都不止0.05吧

网友:
激光切管机的自动上料设备有个测长结构,楼主可以搜一下。
原理是一段固定,另一头是气缸配丝杆跑位,气缸的压板用光电开关来检测位置。气缸作用是压紧和缓冲。

网友(点评):
光电开关可以精确测量位置末

网友(点评):
光电开关的位置应该很准了,普通模组都是用光电开关了。

网友:
0.05!!
那锯片应该很好了,我们从钢材市场下的料,那锯痕很明显。

网友:
用锯床,很难保证+-0.05的精度,还有就是管材至于用这么高精度的吗,什么用途?
其实设计自动化卡具即可,为毛非得用激光测距仪。

网友(点评):
用锯床下料保证+-0.25就行,0.05是测量精度

网友:
0.05的开料精度可以检测,但你是焊接用的,焊接完了的形变误差都不止这个呢,有必要吗,为什么不在焊接工装上做精度控制,这样不更好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测量图片中间6根小短管的锯床下料公差,然后如图示拼装,这6个短管的误差不能超 ...

既然焊接要求是0.5毫米,为什么下料的长度要求0.1mm,这类焊接除非你使用的场合要求精度非常高,不然没必要设置这么高的加工精度,一般焊接的话变形量也不止0.1了吧

网友(点评):
0.1是测量机构的测量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焊接需要0.05mm的精度?锯床锯条的斜度能保证?

我也是同问啊,一个焊接,搞正负0.05mm的精度。。。。。。。。而且还是靠锯切保证,锯条稍微一偏,呵呵,

网友:
焊接件而且用锯切,要保证这精度,是焊接宇宙飞船?要不就是我眼花,咱俩之间肯定有一个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焊接要求是0.5毫米,为什么下料的长度要求0.1mm,这类焊接除非你使用的场合要求精度非常高,不然没必 ...

锯床下料误差很大,正负1毫米都很正常,远超0.5的误差控制范围,所有我想用一个测量机构精确测量下料长度,该测量机构的测量误差是0.1以内,这样我就得到缓存区管子的精确长度尺寸,然后通过有选择的抓取实现0.5的误差控制

网友:
只是测量尺寸卷尺不就行看?拉绳的精度能满足0.01

网友(点评):
什么拉绳

网友(点评):
拉伸的电子尺啊

网友(点评):
楼上指的应该是拉线编码器?和光栅尺一样,可以量长度的东西

网友:
加机构估计不便宜

网友F:
焊接随便焊啊,焊工放不进去稍微打磨下就行了 。真心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锯床的重复精度如果可以保证的话,不妨试着设计一套夹具,没必要安装复杂的电气装置,很费钱的,光栅尺几万 ...

这精度,即使用电气元件也是用磁栅尺就行了;何必选光栅

网友:
要求是将来料(公差正负1mm)检测的话,搞个磁栅尺。随便搞个行程超过公差的就行,然后做一个夹具就可以了。磁栅尺好外接处理信号,精度也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焊接随便焊啊,焊工放不进去稍微打磨下就行了 。真心没必要

他可能是自动焊接,整个下料到机器人抓取是全自动化的

网友:
做这个测量工具不难,难的是成本高!如果楼主真要焊接高的精度,就锯床后铣床过一刀,保证尺寸,测量都可以取消!后续省好多麻烦!

网友(点评):
铣床过一刀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可能是自动焊接,整个下料到机器人抓取是全自动化的

那也简单啊你间隙搞到1mm也可以啊,焊缝1mm也可以

网友(点评):
焊缝最多0.5mm

网友:
很多答复的人根本没干过机械,完全不熟悉。楼主肯定精度0.05是搞错了,后面说的是0.5.这么长的杆精度0.5已经较高了。精度有经济精度。

网友(点评):
杆精度0.5是焊接工艺定德的,0.05是测量机构本身的测量精度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下料长度0.5mm,测量误差不超过0.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