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自带标准件库,选用标准件打不开?

楼主(2019-02-20):
窗口显示toolbox没有进行配置,我该怎么办?请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A:
这个不是软件里面的问题,而是电脑系统的问题,需要卸载掉一个插件,建议百度搜索solidworks toolbox没有进行配置,可以查到很多相关的百度知道和百度经验,跟着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软件里面的问题,而是电脑系统的问题,需要卸载掉一个插件,建议百度搜索solidworks toolbox没有进 ...

我试试,怎么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软件里面的问题,而是电脑系统的问题,需要卸载掉一个插件,建议百度搜索solidworks toolbox没有进 ...

我的补丁文件没有3072630这个文件,现在依然是toolbox没有进行配置

网友A:
我的电脑当时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就是跟着教程做的,然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当时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就是跟着教程做的,然后就好了

你怎么做的,我的电脑现在运行regedit,都进不去

网友:
solidworks自带的toolbox并不好用,3d在别的电脑上打开,配置的国标件容易出错,我这边都是用迈迪工具。

网友:
从百度经验里面复制的,非原创
1、首先关闭solidwokrs软件界面,点击 开始》进入控制面板》进入卸载程序》找到卸载程序中的‘查看已安装的更新’,然后找到"Microsoft Windows的安全更新(KB3072630)"鼠标右键将它卸载掉,电脑会提示重启,点击”稍后重启“按钮
2、关闭所有Solidworks的进程 ,任务管理器里结束有关Solidworks的进程,保证没有sldworks.exe在运行;
3、在开始下的运行里输入CMD,进入DOS窗口,将目录指定到sldworks.exe的文件目录下,再输入sldworks.exe /regserver后回车即可,如默认装在C盘时,输入的命令;
                   cd c:\program files\solidwokrs corp\solidwokrs
按回车键
然后输入:
                     sldworks.exe/regserver
最后出现下面这个图后,再次回车,桌面会刷新,说明此时设置基本已经成功了,关闭dos窗口即可:
下图上内容文字:
c:\users\Administrator>cd c:\program files\solidwokrs corp\solidwokrs
c:\Program Files\Solidwokrs Corp\SolidWokrs>sldworks.exe/regserver
至此设置已经完成了再启动Solidworks看一下吧
注意在输入内容的时候,要把输入法切换到英文状态,注意反斜杠与斜杠以及空格,不要打错单词了
注意第二步输入时候输入的内容是“sldworks.exe/regserver” ,而不是“solidworks.exe/regserver”

网友:
https: //没jingyan.权baidu.com限/article/发d5a880ebb89f0链c13f147cca0.接html
这个经验讲的挺清晰的,还带截图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