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筒跳动度问题

楼主(2019-02-20):
如图,安装滚筒的轴颈轴承位公差为0~-0.04mm,假设轴颈制造尺寸小了0.04mm且轴承的孔刚好对零。那么,当滚筒安装到轴承上,表面跳动一定大于0.04mm吗,同轴度一定大于0.02吗?

网友A:
对于您的问题表述我认为表述有一定的问题,公差是对于零件制造讲的,如果零件合格肯定是满足标注的。大概您是想问装配后的同轴情况?感觉这个还得看具体情况。你可以假设同轴度径向跳动做出来的都是0,架在一个内圈稍大的轴承上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轴承也有间隙的,会有一定的跳动的,也会影响表面跳动的测量

网友:
”同轴度一定大于0.02”,这个0.02从哪里来的?看看同轴度和圆跳动的定义

网友:
有积累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您的问题表述我认为表述有一定的问题,公差是对于零件制造讲的,如果零件合格肯定是满足标注的。大概您 ...

会有什么影响呢,你能大概推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有什么影响呢,你能大概推导一下吗

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图,感觉奇怪的地方是中间区域标注了径向全跳动又标注了同轴度?

我猜测您的使用场合中应该不需要中间区域保证同轴度,反而是两个轴颈要保证同轴。

个人以为在中间区域标注了径向全跳动应该足够!

我不是很清楚您这个零件的使用场合,简单的看装配后导致的跳动应该就是-》轴承游隙+轴颈与轴承内圈间隙+加工完成后实测中间区域的径向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