橱柜的参数化设计

楼主(2019-02-20):
预先做好橱柜的动态块模板,然后通过界面设置各个参数,并在图形区内绘制橱柜的各个钣金件外形及连接孔,并标注尺寸,请参考以下几个图片。欢迎交流,QQ : 1258433045

网友:
第一张图,表达方式容易误会。这好像是系列零件表。也就是事先做好的,现在只是选其中一个。而参数化是先建好模型,然后输入参数,驱动三维模型变型,然后生成二维的三视图,再生成工程图。输入的参数理论上是任意的,实际中需要元整。
这是方向,而且现在常用的三维CAD软件都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功能,简单的不需要二次开发
另外,零件图和装配图之间的关系没见到

好像是用autoCAD,这应该是二维的,不适合做参数驱动,还是改三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