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径300的行车轮能承受几吨重量?

楼主(2019-02-20):
请问各位大侠,直径300的行车轮能承受几吨重量?

网友A:
推荐一本书,《起重机设计手册》,里面有你要的数据。

网友:
  数据不全。宽度?材料?安装方式?

网友:
都不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适配行车会有负重标注的。轮子受力极限不是问题,问题是轴承受力极限是多少。300的铁砣子,你压个200吨都照样坚挺。

网友(点评):
直径300的框能装多重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本书,《起重机设计手册》,里面有你要的数据。

兄台,能把数据拍个照片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