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业人士关于受力分析使用软件及流程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9-02-20):
领导最近要求对汽车副车架进行ANSYS受力分析,目的要优化结构并减重。由于不是专业从事CAE,所以想知道目前较为普遍的受力分析流程是什么?有同事建议直接用ANSYS workbench直接导入模型分析;
还有的同事建议使用经典ANSYS建模并分析;
还有的说solidworks导入到HYPERMESH再导入到经典ANSYS分析。
注:本单位使用solidworks软件作图。
请广大社友指点迷津(尤其是希望资深人士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了!

补充内容 (2019-2-21 19:15):
十分感社友的热心回复,不过本人发帖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现有的ANSYS主流分析流程是什么,还望大家不留赐教!!

网友A:
solidworks2014版本及以上有ANSYS workbench的接口,如果以前没有用过经典ANSYS建议用ansys workbench。另外,做CAE分析也可以用solidworks simulation模块做。先熟悉软件的使用环境。

第一次做CAE分析,你先看看solidworks simulstion的验证实例,大概的流程就能明白一些。但是,做CAE分析最好能有有限元的理论基础,这个不好理解,找本薄一点的书先看看,把基本概念建立起来。

网友B:
受力分板最好是计算一下。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做模态分析得到各阶振型的模型,再用有限元做灵敏度分析,最后比较准确给出“优化结构并减重”的结果,比单独做有限元分析准多了
当然,先向老板要钱,为模态分析买傅里叶分析仪和振动试验的传感器等,如果这事要常做(一年做个一两次),还是合算的
这种方式,要先有车架

网友D:
有限元的分析软件都有自带的拓扑优化功能,如果能用参数形式的建模来分析,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在有限元中建立模型,或者利用有限元与3d软件的结构进行联动分析也好
另外solidworks中应该也有分析模块,这个有些结构分析可以在solidworks中去实现
看你做的是结构减重的话,可以在solidworks中直接分析
或者导入ansys中进行分析,在根据分析修改模型,可能操作有些复杂,但是也能实现

网友E:
FEA一共为3步
划分单元
建立约束面和受力
计算

其中划分单元就是建模的过程,如果够专业可以自行设计划分单元的网格数量、网格形状、以及计算的方法(单阶多阶)等等,一般系统的自动划分基本上已经够用了,要注意的是,模型如果是装配件,要注意两点
1.单独零件装配中不能有重叠部分
2.锐角会引起自动划分网格的速度或者正确性

对于约束和受力,即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基本概念

网友F:
Solidworks 自带的simulation  挺好用的,有官网教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FEA一共为3步
划分单元
建立约束面和受力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你这里提到的,单独零件的装配体中不能有重叠的部分,而在SW中,螺纹配合的部分通常是有重叠干涉的,那这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你这里提到的,单独零件的装配体中不能有重叠的部分,而在SW中,螺纹配合的部分通常是 ...

我用的是proe

对于螺纹配合,不管是简化FEA网格划分或者是最后的计算结果
由于螺牙出现锐角的关系,一定会使计算结果出现错误或者计算时间非常长
因此,需要简化螺纹这一部分,大概SW的螺纹孔也是光洁孔,将螺栓的直径等于螺纹孔,无间隙即可

而通常如果要考究螺纹的受力情况,对于这一点,我到目前为止也是比较疑惑,不知道如何验算螺栓的强度。
PROE中有连接件,ansys我还未用过,基本上大同小异把

也请高手指教一下连接法兰中的螺纹受力如何分析 以及强度的校核 T T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proe

对于螺纹配合,不管是简化FEA网格划分或者是最后的计算结果

我在做模态分析的时候倒不是要考究其螺牙的受力,现在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比如在实体上打一个M6的螺纹孔,其实际出来的光滑的孔径只有5
而如果我画了一个径6的螺栓放进去,在有限元中就会提示干涉,,而且分析结果肯定有偏差
所以我在做模态(不考究螺纹部分的受力)分析中对这一类通常的处理就是
把螺纹连接部分简化成光滑的孔与光滑的轴的紧密连接配合,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这个简化和实际数据有多大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做模态分析的时候倒不是要考究其螺牙的受力,现在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比如在实体上打一个M6的螺纹孔 ...

当然会出现干涉
实际上在建模的整个过程中,我认为零件的连接如果中间没有缝隙,系统可能会默认为焊接的形式(即为一体)
所以你可以试试没有螺纹的情况和有螺纹的情况基本上受力是相同的 (螺孔边缘可能会有应力集中的现象)
最近我是发现了在FEA过程中,有连接的方式可以设置,当然我不知到ANSYS是否是一致的,起码通过连接这个选项,我可以告诉系统这两个零件是通过螺纹连接起来的
而实际上误差多大,是否过关,首先你得有正版的ANSYS证书,其次其结果是可行的。如果实际中不过关,你并不需要完全负责,因为模拟的结果也要承担这个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2014版本及以上有ANSYS workbench的接口,如果以前没有用过经典ANSYS建议用ansys workbench。另 ...

十分感谢社友的耐心回复,不过我现在不只是针对个人CAE上的建树,而是想了解一下现在CAE的主流方向,再去向其努力。solidworks simulation到是用过,不过分析出来的结果不知道有没有说服力。还是以ANSYS为主吧!ANSYS workbench也自己摆弄过,现在就是不知哪种分析流程是大家普遍使用和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力分板最好是计算一下。

嗯,说的没错,不过受力分析实际上不就是在计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做模态分析得到各阶振型的模型,再用有限元做灵敏度分析,最后比较准确给出“优化结构 ...

额。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设备,成本大概需要多少呢?

网友(点评):
FFT振动分析,最好的大概是10万人民币

网友(点评):
额。还真是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限元的分析软件都有自带的拓扑优化功能,如果能用参数形式的建模来分析,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在有限元 ...

嗯,社友指的是simulation吧?个人也接受过该功能的培训,不过不知道绘图软件的受力分析结果现在有没有被大家普遍接受。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FEA一共为3步
划分单元
建立约束面和受力

嗯。社友指的是Solidworks的受力分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Solidworks 自带的simulation  挺好用的,有官网教程

嗯,这个本人也受过专业教授的培训,不过sw毕竟不是特别的专业,结果不知是否精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社友指的是simulation吧?个人也接受过该功能的培训,不过不知道绘图软件的受力分析结果现在有没有被 ...

如果只是这种结构减重之类的分析,solidworks中的分析模块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本人也受过专业教授的培训,不过sw毕竟不是特别的专业,结果不知是否精准

精准,有人专门做过对比的,建议看看张晔有限元,他有一套专门针对Simulation的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这种结构减重之类的分析,solidworks中的分析模块是可以的

嗯。目前是的,不过将来估计会应用的更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准,有人专门做过对比的,建议看看张晔有限元,他有一套专门针对Simulation的视频教程

嗯嗯,有机会会看的,感谢社友作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说的没错,不过受力分析实际上不就是在计算吗

现在会计算的人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会计算的人不多啊

是啊,主要还是相应的软件的发展使得对手算的要求没那么高了。急就急在既不会手算,软件还没入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主要还是相应的软件的发展使得对手算的要求没那么高了。急就急在既不会手算,软件还没入门。。

是的是的

网友H(2020-03-18):
我们公司用ansys做仿真,是正版的哦,一套两百多万,我们一般都要做静态力,随机振动,稳态热,瞬态热,还有电感分析。我们都是用solidworks画图,把模型处理好后,导入到workbench中就可以直接仿真了。
楼主公司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公司用ansys做仿真,是正版的哦,一套两百多万,我们一般都要做静态力,随机振动,稳态热,瞬态热,还 ...

我们这也是刚想启用软件进行分析,之前听说过用hypermesh中间处理一下再导入ANSYS分析,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用solidworks进行模型处理的呢?再一个正版软件有点贵啊?包含培训费啥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