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名称是什么,搜不到

楼主(2019-02-20):
请教这个零件名称是什么,搜不到

网友A:
不是标准件或通用设备上用的零件可能就搜不到。楼主这个零件用在什么机器上?做什么用?

网友:
专用零件吧

网友:
手拧螺丝??

网友B:
感觉像毫无意义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标准件或通用设备上用的零件可能就搜不到。楼主这个零件用在什么机器上?做什么用?

一个手移平台上用到的
正东精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毫无意义的设计

请指教,怎么是毫无意义,只需要掰转90度,就可以调节左右位移很方便,只是供应商没找到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指教,怎么是毫无意义,只需要掰转90度,就可以调节左右位移很方便,只是供应商没找到联系方式

我所指是那个一字槽跟手掰2者之间

网友:
应该是专用的零件,不是标准件吧

网友:
偏心(圆柱)凸轮锁止手柄

网友:
这种很好做啊 焊接件就性了 哪有标准

网友:
这应该是几个零件组合而成吧,螺栓放松用的。

网友:
lz考虑过手拧螺丝,或蝶形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