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PPR管的三角阀,24小时后有小水珠,时间长了水里的杂质会堵住漏水吗?

楼主(2019-02-20):
我更换了PPR水管的三角阀,
过了24小时后检查是否有漏水,发现三角阀下方有一个小水珠,如图所示

有老师指点我说,有时会偶尔漏一两滴水,可以不管它,时间长了水里的杂质会自然堵住的

请问各位老师,我图中这种情况,是否不用重新拆下三角阀再安装,是否时间长了,就不会再漏水了?

要是以前的铁水管,我是相信水龙头少量漏水随着时间增长会堵住了。因为铁水管遇水会产生水锈,

但PPR水管的内螺是铜螺纹,而三角阀的螺纹部分是不会生锈的,我不知道是否应一点水都不漏,才算是安装成功了?

但我看家装师傅也不会有我这么耐心吧,不会过24小时再来用户家观察是否有漏水。
三角阀本来还有一个挡圈,但我担心装了挡圈会影响我观察是否有漏水,我把挡圈都没有装。

我对PPR水管安装三角阀后,如何保证一滴水都不漏,的确没有把握,担心万一家中长时间漏水把地板弄废了,特来向各位老师请教!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时间长了,水里的杂质会不会堵住漏水,这个不好说吧。

网友:
中国自来水的水质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可有效修复各种泄漏,时间长了,不堵得不水就不错了。
有漏您就拆了再装,也没太大难度,
现在丢面子,总比今后出问题赔钱好。
何况再大的师傅也不可能保证每次安装都不漏,手艺好还要硬件好不是?

网友:
我看你也加了生料带,时间久了应该不会漏的

网友:
退出来用生料带最少缠25圈,在旋进去就好了。你这是生料带缠少了,还有一点就是一次旋到位,不可以旋过头了再退出一点,一退就漏水。这是经验,我家的角阀水龙头全是我自己安装的。

网友(点评):
就是不能退,十退九漏

网友:
水滴多不多?这个天气有可能是部件外部冷凝水。

网友:
自己拆下来,自己装,好歹你也是干机械的,我家热水器买了,我自己打孔挂上,自己接水管,这些咱们更专业啊,还用花钱找人。

网友:
有可能水质不纯,上期导致管路辐射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