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如何测量装配体某一零件的质心到其他零件的距离?

楼主(2019-02-21):
我在装配体中,可以确定一个零件的质心,然后打算用测量命令,去量质心到某零件的平面间距离,但是测量功能,抓不到另一个零件的几何元素,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网友:
没有测量过。

网友:
把零件打开,看质心坐标,算其到某一个面的距离,然后在装配体中看这个面到你所需零件平面的距离

网友:
重新装配,将要测量的平面与三视图任意一个面重合。我只有这种办法。

网友:
我试了一下,不存在你说的抓不到另外一个零件的面

网友:
在测量面上建立坐标系,已该坐标系为测量原点,

网友A:
测量出来的质心无法直接捕捉,需要根据坐标值设定一个点,才能用。

网友(2025-07-16):
引用 网友A:
测量出来的质心无法直接捕捉,需要根据坐标值设定一个点,才能用。

意思绘制一个点吗,用点来测量?因为之心无法被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