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做一个个小盒子可以拉出来取料再推回去的滑动导向机构

楼主(2019-02-21):
帮帮忙 如图所示,想要做一个个小盒子可以拉出来取料再推回去的滑动导向机构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放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放进去的

员工手动推进去,空间较小想不出什么结构

网友:
既然手推,考虑过抽屉没

网友(点评):
空间小,抽屉导轨安装不了

网友:
misumi 找抽屉导轨

楼主:
空间小,抽屉导轨安装不了 ,且这些盒要经常拉出来更换的

网友B:
抽屉导轨小,能不能从盒子底面跟柜子隔板上做文章

楼主:
这个盒子是要整个抽出来的,换个空的再推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屉导轨小,能不能从盒子底面跟柜子隔板上做文章

这个盒子是要整个抽出来的,换个空的再推回去,抽屉导轨不好操作

网友C:
底板上面挖槽,盒子底部增加个尼龙块,使得可以在槽里滑动,又不至于滑出来。至于换盒子,也是有办法实现的。

网友:
用流利条

网友D:
盒子下面安装轴承,底部做导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下面安装轴承,底部做导槽

什么轴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板上面挖槽,盒子底部增加个尼龙块,使得可以在槽里滑动,又不至于滑出来。至于换盒子,也是有办法实现的 ...

那就需要每个盒子都加尼龙块了

网友:
普通的深沟球轴承就行了   盒子不重就在后面安装两个小轴承做轮子就行了,便宜的,精度差点的,反正你盒子经常更换

网友E:
在放盒子的底板上开导向槽就好,并在槽口端部倒角

网友:
看你是想要什么样的。

网友F:
角铁焊接不知合不合你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角铁焊接不知合不合你意

角铁焊接怎么作成滑动的?

楼主:
用流利条就要16条了,成本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放盒子的底板上开导向槽就好,并在槽口端部倒角

钣金盒加上产品4kg,直接开槽会很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钣金盒加上产品4kg,直接开槽会很费力

那就在底板上焊接或安装导向条了

网友:
在底板做一排滚珠杠杆,在每个箱子的前面加卡件,箱子前后加扣手,使用时,用扣手把箱子前端提起,使卡件脱离底板,然后将箱体抽出,卡件的作用使控制脱出其中一个箱子时,别的箱子不动。

网友:
既然是钣金盒,下边也用钣金折挡边做轨道,硬摩擦滑动是否可行

网友:
盒子侧面加个把手,然后稍微定下放置的位置,直接手拿也行吧。

网友G:
楼主可以选用三折钢珠滑轨,同时钢珠可以使作用力向四周扩散,确保了抽屉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稳定性。硅轮滑轨在长期使用、摩擦过程中产生的碎屑呈雪片状,并且通过滚动还可以将其带起来,同样不会影响抽屉的滑动自如。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流利条就要16条了,成本高不高?

成本不高  某宝上一大把。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目前是做了一块尼龙板开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选用三折钢珠滑轨,同时钢珠可以使作用力向四周扩散,确保了抽屉水平和垂直方向的稳定性。硅轮滑轨 ...

这个钢珠滑轨跟引出导轨差不多吧,由于空间原因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