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meter factor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9-02-21):
inventor  利用加速器设计涡轮蜗杆的时候    diameter factor指的是什么?

网友:
中文译名来看好像是 直径因素

通常的factor一般有作为设计的安全系数的意思
看起来貌似是为了直径(或是生产 或是传动值)而提高加大的值
个人感觉取值不会超过0.5

希望有大神深度分析一波

网友:
这个是蜗杆副设计必选的基础参数:直径系数。
蜗杆直径系数q,q=d1/m (蜗杆分度圆直径和模数的比值)。作用是控制蜗杆的刚度并关联蜗轮参数。

这类概念,查找经典的机械设计资料,就能了解。

网友A:
直径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径因子。。。

啥玩意是“因子”?设计手册中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