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焊接工装

楼主(2019-02-21):
现需要把带颈对焊钢制法兰与管道焊接,要求两端法兰孔对齐,法兰内壁和管道内壁齐平。现主要是 内壁齐平 想不出一种可靠的方法,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呢?可以讨论一下,谢谢了    (管道法兰直径150~350之间,只考虑与只管对接,如下图)

网友A:
在法兰和管道对接处设计破口时带上止扣台阶,保证管道内孔对正、平齐就行了,然后在焊接外环缝就行了。

网友B:
在我这不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法兰和管道对接处设计破口时带上止扣台阶,保证管道内孔对正、平齐就行了,然后在焊接外环缝就行了。

兄弟,我没看懂。。。请问可以麻烦您稍微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这不是什么问题啊

您是做柔性焊接工装台的吗?我这个是批量生产,可能不太实用,但是有其他方案可以讨论,谢了

网友C:
要做治具的。。参考车床。。

网友D:
用两个V型槽做工装,V型槽的高度可调,分别支撑法兰和钢管。对齐后,在圆周上120度分别点焊3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V型槽做工装,V型槽的高度可调,分别支撑法兰和钢管。对齐后,在圆周上120度分别点焊3处。

这个可能不能完全保证内壁齐平啊,所以我本来有两种方案:1.一种内涨的方法,但是管径太小,不太实用  2.用传感器定位内壁,然后外部调节至内壁齐平,但是这样会不会效率太低呢?不知道我说清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治具的。。参考车床。。

车床有内涨的卡盘吗?见过的太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不能完全保证内壁齐平啊,所以我本来有两种方案:1.一种内涨的方法,但是管径太小,不太实用  2. ...

你外径跟内壁没要求吗?不在同一中心吗?同一中心的话,定外圆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定内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外径跟内壁没要求吗?不在同一中心吗?同一中心的话,定外圆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定内壁

我起初也这么想,但是客户说法兰是标准的,管道的壁厚或者直径偏差要大些,如果外径对准了,内径就有些不准,影响后续的生产,所以就把内壁对齐或者均匀(也就是做成同心圆)

网友:
法兰盘焊接处和管子内外径尺寸不一样?一样的话可以用外径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没看懂。。。请问可以麻烦您稍微解释一下吗?谢谢

简单说就是在管子和发法对接处一边加工一个台阶孔,另一个上加工一个直段用于两个件的定位配合。这样就能保证内孔平齐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起初也这么想,但是客户说法兰是标准的,管道的壁厚或者直径偏差要大些,如果外径对准了,内径就有些不 ...

那就内壁穿一条导柱,都套进去以后再环缝焊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内壁穿一条导柱,都套进去以后再环缝焊接啊。

但是150~350之间,管道型号太多了

网友(点评):
太多也得做啊 要不你就叫客气把内壁和外径搞同心。

网友F:
楼主需要制作一个专用的焊接定位夹具,管用内孔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有内涨的卡盘吗?见过的太少了

三爪卡盘张内孔装夹嘛,很常规的装夹方式。

网友:
两头都用三爪卡盘,做个等高的制作放在直线导轨上,卡盘装在支座上,整体可以前后移动。装夹工件(长的话加个简易的中心架),推过来就直接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需要制作一个专用的焊接定位夹具,管用内孔定位。

对啊,兄弟,就是这样的情况。可是怎么办啊?

网友:
那直接将法兰内孔加大到与管外径大小,让管穿过法兰焊,就不用对孔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