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匀速转动的飞轮,怎样估算飞轮轴输出的最大扭矩?

楼主(2019-02-21):
在不知道驱动电机功率的前提下,一个匀速转动的飞轮,怎样估算飞轮轴输出的最大扭矩?

飞轮的已知参数:

直径:1米
轮重:100公斤(90%的质量集中在轮缘)
转速:1000转/每分钟

求:      飞轮轴输出的最大扭矩是多少

网友A:
电机参数不知道,那就测试吧,挂重物,电机堵转了转不动了,就说明这时是输出的最大扭矩

网友B:
不是都说输出由负载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都说输出由负载决定吗?

哦,是我没表述清楚。我的意思是要求飞轮轴上空载时的轴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参数不知道,那就测试吧,挂重物,电机堵转了转不动了,就说明这时是输出的最大扭矩

能否有个数学公式呢?

网友:
大学物理你没学好啊,主要是要计算启动时候的启动扭矩,这个扭矩应该算是里面最大了。转速你知道了,功率什么的其他参数都知道了。

网友C:
这个和电机功率有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电机功率有关的

知道电机功率就不来这里问了,哈哈

网友D:
楼主参考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参考附图

请直接给算个结果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