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对材料强度的影响

楼主(2019-02-21):
一般金属材料(如20钢)在高温下强度下降,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特性曲线或对应表,我们做凝结水回收系统,介质温度约摄氏200度左右.

网友:
这个在问做材料的吧

网友:
记得HG20592标准里法兰材质随温度升高,材料强度下降了,培训时老师专门强调了这一点。不知道里面有没有20材质的温度和强度对应关系的数据。

网友:
温度200摄氏度对于钢材没有影响的,所谓的高温都有一千度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