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不能打包求教

楼主(2019-02-21):
solidworks不能打包求教,谢谢

网友:
凡事先百,度一下好很多

网友A:
看文件夹不存在,换个打包文件生成的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文件夹不存在,换个打包文件生成的位置试试?

都换过了,百度也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