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选取不了面

楼主(2019-02-21):
我在SW装配体中选取面的时候,总会自动选择到背后零件的线或点,需要移动视角背后无特征才可以选择到面,所有装配体都这样,无透明,求助各位大神怎么处理。

网友A:
按SHIFT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SHIFT选试试

也是选取不了

网友B:
是有这种情况,好像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C:
电控设备?白色的看着好像线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这种情况,好像不是很麻烦啊

一直选取不了面  影响很大

网友D:
可能是你在装配体里面编辑特征,把这个面透明了,退出的时候没调回来。你试试重新打开编辑特征,把透明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在装配体里面编辑特征,把这个面透明了,退出的时候没调回来。你试试重新打开编辑特征,把透明取消 ...

感谢提醒,但是操作过仍未解决,是所有零件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控设备?白色的看着好像线槽啊

是线槽,厉害

网友E:
你把面过滤了,你关掉过滤

网友E:
按F5弹出过滤器,是不是过滤面了?

网友:
你这个装配体太大了,你孤立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面过滤了,你关掉过滤

请教大神哪里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F5弹出过滤器,是不是过滤面了?

感谢提醒!!!问题完美解决。过滤面选取只选择面。

网友:
好象是过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