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爪不同心解决办法

楼主(2019-02-21):
假设我用夹爪去夹紧这个旋钮,如果不同心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产品固定在一个工装上面,产品上的旋钮每次组装好的位置不是都一样的,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A:
夹爪上安装硅胶类的夹块。仅限于这一个动作。

网友B:
一般来说固定旋钮这块需要做成可调节的,调试的时候对位置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
夹爪上的工装做成弧形

网友C:
MISUMI里面 INCAD Library里面NO.000152 XY浮动机构应该可以满足,不知道图片能不能出来

网友:
夹爪安装硅胶。

网友D:
卡爪首先最好要像车床车软抓那样车一刀,弧度要尽量吻合,剩下的就要看设备的定位精度啦,如果设备的定位精度不好的话,那就还需要设计浮动结构来调整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SUMI里面 INCAD Library里面NO.000152 XY浮动机构应该可以满足,不知道图片能不能出来

网友E:
感觉要求没那么高吧,偏一点也能抓起来,抓起来基本就是夹爪中心了。有钱可以加个视觉在再抓,不然就安装的时候慢慢调,尺寸根据效果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固定旋钮这块需要做成可调节的,调试的时候对位置

但是你换了一个产品后你又要去调这样就很麻烦耗时了

楼主:
怎么实现?

楼主:
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爪首先最好要像车床车软抓那样车一刀,弧度要尽量吻合,剩下的就要看设备的定位精度啦,如果设备的定位精 ...

夹爪就是按照车床那种来设计的,就是产品每个的精度不一样,所以我没想到怎么设计一个浮动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要求没那么高吧,偏一点也能抓起来,抓起来基本就是夹爪中心了。有钱可以加个视觉在再抓,不然就安装的 ...

因为这个旋钮要测扭力,如果不同心夹的话,力就测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爪上安装硅胶类的夹块。仅限于这一个动作。

会不会太软加不紧?

楼主:
他这个不行,这个也是是通过手动去调节。因为我产品有几千上万个,每个旋钮的位置不会都一样,都会有点误差,所以我想做一种通用的,可以弥补插着误差的装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不行,这个也是是通过手动去调节。因为我产品有几千上万个,每个旋钮的位置不会都一样,都会有点误 ...

把3D下载下来看下,他是XY方向都浮动的,拧完这一个脱离后弹簧柱塞会让下面执行机构回到中心原点的。下一个会再根据你的偏移方向跟着偏移。
不过看你其他的回复测扭力的话有可能会有问题,但是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3D下载下来看下,他是XY方向都浮动的,拧完这一个脱离后弹簧柱塞会让下面执行机构回到中心原点的。下一 ...

弹簧柱塞定的原始中心,调整螺丝是限位极限位置的,不是顶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爪就是按照车床那种来设计的,就是产品每个的精度不一样,所以我没想到怎么设计一个浮动来实现

有一种浮动卡盘,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们以前用你这种三爪的夹过各种瓶盖,化妆品设备上用的就是这种。都是添加了硅胶。

网友F:
不知道你的位置每次偏差会有多大,之前看到过的一个柔性对中装置,希望你能帮到你.

网友:
做一个浮动结构就好了,怎么传图片啊,

网友:
用锥形自定心啊

网友:
应该会有办法的。

网友:
|凡尘物_DjJ5I发表于 02-22 09:21
但是你换了一个产品后你又要去调这样就很麻烦耗时了
换产品要换工装吧。。。

网友(2023-11-21):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的位置每次偏差会有多大,之前看到过的一个柔性对中装置,希望你能帮到你.

谢谢分享~

网友G:
精度要求很高?普通夹取加工出来不会有问题,要定位的话,用双指夹爪,一个夹爪做固定半圆夹爪,另一个手指做弹簧推压定位,这样每次夹取都是以固定夹爪为基准面夹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精度要求很高?普通夹取加工出来不会有问题,要定位的话,用双指夹爪,一个夹爪做固定半圆夹爪,另一个手指 ...

例如lz这个图,夹爪夹持之后做旋盖等动作,需要对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