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0*δ3.0方管受力

楼主(2019-02-21):
有大佬能帮忙看下这个结构承受500kg产品,经常取放会有问题吗?

网友A:
我猜这个能承受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的力量。
没有尺寸、数据,纯属瞎扯。

网友B:
你用SW画一下,受力模拟下看看

网友:
楼上说得对,软件可以模拟的

网友C:
不知道你这500kg的产品是什么形状,如果按照每根矩形管承受250kg,大概估计一下产品的重心,很简单的材料力学可以算下强度,中间层那个位置没有围城框架,强度堪忧,

网友:
可以的,才半吨而已

网友:
焊接牢固就可以

网友:
这样会塌的,你发个产品图吧,用SW分析一下

网友D:
侧面打斜撑,底部打斜撑,后面打斜撑,能打斜撑的尽量打斜撑。

网友E:
500kg的产品是怎么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这个能承受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的力量。
没有尺 ...

具体尺寸的话深宽高各 950 ,第一层距底部200mm高,第二层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SW画一下,受力模拟下看看

,不怎么会用sw的分析模块。我搜索下看怎么做这个分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这500kg的产品是什么形状,如果按照每根矩形管承受250kg,大概估计一下产品的重心,很简单的材料力 ...

客户的产品就是电机,均布在每层上面。中间那两层是放试品的。可以大致看层力均布在正中心。支撑试品的板子没画出来因为是客户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面打斜撑,底部打斜撑,后面打斜撑,能打斜撑的尽量打斜撑。

支撑的话不是没考虑过,主要是这个是个外观件,支撑太多的话不管是从外观还是空间上面都不是特别方便。如果这个做法可以的话就是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kg的产品是怎么放置的?

均布的,在中间两个方管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