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字如何上颜色

楼主(2019-02-21):
现在加工一批铝板,上面刻了好多字,需要上颜色。
请问下怎么上颜色快。

网友A:
局部氧化?

之前接触的铝板上色,铝板身上是覆膜的(超级薄的一种,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后续氧化上色的时候覆膜有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氧化?

之前接触的铝板上色,铝板身上是覆膜的(超级薄的一种,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后续氧化上色的 ...

这个感觉不行。

网友:
要看量大不在吧

网友:
针筒灌油漆

网友:
用沾有燃料的抹布擦一下即可,然后再把字旁边擦干净。
前提是就几块板,而且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
点胶工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