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分析下轴承失效原因

楼主(2019-02-21):
今天将轴承拆检,6315/C3VL0241轴承拆解后内圈约1/3有明显损伤,详见照片。

网友:
轴承损坏这么厉害!把装轴承的组件的结构图,运行环境,载荷,转速情况等发上来。

网友:
负载过大。滚道烧蚀了。

网友:
负载大,温度骤变,造成的

网友:
负载大,或者安装尺寸不对。

网友:
承载区润滑失效导致沟道表面疲劳剥落,可能是润滑油失效不能形成有效的润滑油膜,或者是油中有机械杂质。

楼主:
大家帮忙一起分析下

网友:
涨知识了哦

网友(2019-04-03):
不会是选配不当吧?

网友(2020-01-13):
VL0241外圈有氧化铝涂层 是不是 电流过大 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