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9-02-21):
求教:伺服电机怎么选型?
现在需要将棘轮驱动改为伺服驱动,哪位大师能说一下详细实际的操作方法。

网友:
1,选型先要有载重,行程速度,速度,这是最基本的
2,对精度有没有要求,有的话加位移传感器或压力传感器行程闭关,
3,根据样册选择大概得电缸型号,查找额定扭矩,功率,减速比,丝杠直径和导程,减速比
4,根据 扭矩=(推力×导程)/2π效率*减速比
5,计算电机转速,计算电机功率
6,如果要加减速机还要选择减速机型号
相对有点复杂,如果你们公司有方案,那就找我。专业做直线传动的。我们有计算模板输入参数啥都出来了。电话17391825758

网友:
不要用别人的表格,自己拿本TBI或者上银的型录,自己用EXCEL把他们的例子打一遍,印象就很深了。

网友A:
伺服电机的选型计算方法 :
一、转速和编码器分辨率的确认。
二、电机轴上负载力矩的折算和加减速力矩的计算。
三、计算负载惯量,惯量的匹配,安川伺服电机为例,部分产品惯量匹配可达50倍,但实际越小越好,这样对精度和响应速度好。
四、再生电阻的计算和选择,对于伺服,一般2kw以上,要外配置。
五、电缆选择,编码器电缆双绞屏蔽的,对于安川伺服等日系产品绝对值编码器是6芯,增量式是4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选型计算方法 :
一、转速和编码器分辨率的确认。
二、电机轴上负载力矩的折算和加减速力矩的计 ...

谢谢 谢谢 有点复杂啊

网友(2019-04-01):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选型计算方法 :
一、转速和编码器分辨率的确认。
二、电机轴上负载力矩的折算和加减速力矩的计 ...

惯量比的正常取值范围是多大呀,一直没找到相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