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零部件数据, 创建准确的基础数据。

楼主(2019-02-21):
重复创建的相似物料直接导致企业产生了大量的数据维护成本。

在一年的时间里, 新物料的创建减少了近1100个. 按照公司年管理成本和年维护成 100欧元计算的话, 通过零部件重用为公司节省了近100万欧元费用。

现有零部件库的整合 每家企业的零部件库中都或多或少会出现重复. 大多是因为在创建时输入错误或是输入近似的产品名称. 在引入PARTsolutions后,通过智能搜索功能可以发现之前创建的有错误的零部件, 自动生成重复件报告为如何整理这些数据提供支持。有效遏制了之前的数据野蛮生长。

清理和避免使用过期零部件(全寿命周期管理) 一部分零部件会主动退出市场, 是因为供应商更愿意向客户提供创新产品。采用即将退出市场的零部件, 会导致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不必要的费用。CADENAS战略性零部件数据管 理系统PARTsolutions可以保证您使用的零部件始终是最新状态.

准确地创建基础数据 700多家供应商的产品目录: 这是准确创建基础数据的前提 PARTsolutions为工程师提供了经过认证的700多家全球知名供应商产品完整的CAD数据. 它所包含的标准件和外购件数据是企业庞大的外部资源库。这些高质量的数据不仅免费获取, 而且还可以随时进行更新。这些产品数据既准确又结构清晰,还包含订购码信息,方便了工程师的设计工作也节省了大量时间。

在相应规则帮助下创建基础数据 战略性零部件数据管理系统通过相应规则来为基础数据创建提供支持: ƒ 不管工程师是如何创建零部件,都会按照企业定义的近义规则进行修正 ƒ在调用中, 输入的标准可根据需要自动被其它最新标准所替代(DIN,ISO) ƒ以一种语言定义的数据输入通过相应规则被翻译成其它语言 ƒ通过统一的近义规则对创建的物料进行重复件检查

物料信息自动写入到ERP系统中 通过战略性零部件数据系统与ERP集成,来自PARTsolutions的物料属性字段信息可以自动写入到ERP系统中。当用户在PARTsolutions选择了一个零部件, 该物料属性信息可以自动被ERP系统所接收. 这不仅节省了基础数 据创建时间,而且也保证了数据准确.。

网友:
作为机械工程师,着眼的是解决问题
看了这一大篇的东西,我想有个方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组织好数据(零部件),特别是不重复
方法是:SML(事物特性表)。最早是DIN标准,后来升为ISO标准,现在国内引进也有了GB标准
如果学过数据结构,可以把它看成组织数据的一种方式,专门用于机械零件
如果对明细表、BOM有比较深的理解,那么它就是把明细表、BOM、标准化、系列化统一起来的工具,而且是用计算机来实现
具体的找书看,或者找标准文本。估计DIN4000系列标准摞起来超过一个人了

网友:
觉得很奇怪。。。

既然后期能把标准改来改去,为什么起初不先确定公司遵循的标准???

如果谈的是企业内标准件的事儿,那才算值钱。

而如果只是各个设计师随心所欲地选择各种标准来选择标准件,后期再把这个烂摊子倒腾倒腾,这个省下来的钱就省得很无奈。。。

网友:
SML(事物特性表)
SML,初次接触,看到的就是一张表。表的每一列,代表一种特性;每一行,代表一个整机(或者部件、零件、特征),每行都有一个编号作为唯一的标识。每张表代表一个系列的整机(或者部件、零件、特征)。
解释一下特征,比如一个圆孔或者一个异形孔。在3D-CAD中常用“特征”这个概念
到此可能会想:一类整机的表要比一类特征的表大很多?
没有,他们差不多大。因为部件、零件、特征已经有表交代清楚了。所以,只需要把那个编号调过来就可以了。
熟悉明细表的会问,这和明细表有什么不一样?大不一样!明细表里没有尺寸、公差、技术要求等,而SML里全都有
到此,至少应该有个概念,特定的整机、零部件对应的SML中某一行(表行);而这一行中会包含n个别的表行的编号。
想不明白吧,请找相关资料来看

到此还没有完,表列可以是尺寸、公差、技术要求。还可以是,方法,过程(软件特有的),函数(软件特有的)
这个工具,很棒!
这可不是什么广告,是宣传标准:国际标准、中国标准、德国标准

网友:
这套系统一套要多少钱?功能虽然强大,但费用也透个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