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9-02-22):
100*100*2.5mm的矩管,跨距为4米,求它的中间最大承重多少吨,也就是求弯曲应力。急求解

网友A:
简支梁还是悬臂梁,什么材料,密度,弹性模量,泊松比多少

网友:
梁的支撑方式如何?只有中间受垂直向下的力?具体什么材质?

网友:
无解,所有不讲数据的求问都是耍流氓;P;P

网友:
这个计算要费劲

网友:
这个你用有限元分析以一下就出来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支梁还是悬臂梁,什么材料,密度,弹性模量,泊松比多少

两端支起,材质Q235

网友(点评):
简单支撑?还是固定住,这两种在有限元中差别太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端支起,材质Q235

两端固定的,有限元分析怎么看啊不懂,

网友:
这个要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仅凭公式很难算出来了。。。

网友(2020-02-28):
固定方式,材料这些数据都没给齐,咋算,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