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机械式阻尼器?

楼主(2019-02-22):
各位大神:
       小弟是做抽屉滑轨开发的,滑轨行业一直以来都是使用的液压阻尼或是空气阻尼(目前国内技术不成熟)。
前两天在朋友那里看到了德国某大品牌的产品说明书。其中有个产品推出了一款新的阻尼器叫机械式阻尼器。
请问各位大神,什么是机械式阻尼器,运作原理与液压阻尼有什么不同?能科普一下吗?万分谢谢!

网友A:
第二张图看起来内部装了一个油压缓冲器(也可能是一个稳速器),这可比弹簧贵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看起来内部装了一个油压缓冲器(也可能是一个稳速器),这可比弹簧贵太多了。

第二张图是传统的液压阻尼器,只是配件的结构有所更改。第一张图是机械式阻尼器,目前没看到实物产品,不是太了解机械式阻尼器具体是什么运作结构,您能给科普下吗?

网友:
就看到两端导杆外面加了压簧

网友:
一种是把通过机械转换能量,比如弹簧,另一种是通过液体压力转换能量

网友:
机械阻尼好象没有缓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是传统的液压阻尼器,只是配件的结构有所更改。第一张图是机械式阻尼器,目前没看到实物产品,不 ...

第一张图下半部只看到弹簧,和最早的家具行业滑轨没什么不同。如果仍然有阻尼,猜想是中央有一个阻尼装置。看尺寸,可能中间放了一个微型的旋转阻尼器,齿条机构实现阻尼效果。

网友B:
阻尼,作用是消耗能量
机械阻尼,是不是用摩擦消耗能量?另外有些金属材料本身就有阻尼(材料是专门制作),一根钢棒扔到地上几乎弹不起来
另外还有:靠层间碰撞来消耗能量,如几层金属片弯曲成板簧;如金属丝团成一团相互碰撞摩擦挤压也能消耗能量。但是准确控制不容易
还有就是与合成材料一起,形成阻尼
1楼的“机械阻尼款”似乎和这些不一样,看不出来作用机理。如果能拆开拍几张照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尼,作用是消耗能量
机械阻尼,是不是用摩擦消耗能量?另外有些金属材料本身就有阻尼(材料是专门制作) ...

目前还没有拿到样品。但从机械式阻尼字面的含义应该没有安装阻尼棒之类的配件,这样可以节省阻尼器的成本。等拿到样品了拆开了看看。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下半部只看到弹簧,和最早的家具行业滑轨没什么不同。如果仍然有阻尼,猜想是中央有一个阻尼装置 ...

这个就要等样品拿到了拆开看看了。谢谢您。

网友:
第一个图片,两侧套有弹簧的管子是不是类似橡胶材料?或者某个端点有一小段橡胶柱?
机械阻尼器,可以用橡胶来实现的。

网友:
肯定是油压阻尼器好,有缓冲的效果,抗击能力强。
机械阻尼器的方式有弹簧或者弹性元件,比较优力胶,机械阻力器会产生较大的振动,效果不太好。

网友:
靠摩擦,动能转化成热能吧。

网友:
应该是弹簧配一个自锁装置,自锁是为了弹簧不会把抽屉弹回来

网友(2021-10-11):
这种机械式阻尼器我也感兴趣,请问是德国哪家做的?国内有得买吗?

网友:
请问这款阻尼器国内可以买到吗?

网友:
摩擦副配合阻尼油脂,一些阻尼铰链就这么实现的,这个要拆个实物确认一下

网友:
楼主回来讲讲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