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台发振抖动

楼主(2019-02-22):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台设备,功能机构如下图所示,是一个龙门式的直线坐标式的模组,下机架是用方通(方管)焊接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运动的线速度在1m/s的时候,设备发震抖动,机架下面也加了整块钢板(重量300kg)的配重,但是效果不明显;设备与地面没有通过膨胀螺丝或者化学螺栓来固定,因为客户不允许。
请教各位有好的降振的方法吗?先谢谢各位。

网友A:
肯定抖啦,一边有动力,一边没有,两导轨平行度稍微有点误差,都会卡

网友B:
1. 理想配重=运行机构总重*10,目前X轴上负载30Kg,配重300Kg,但需要确认顶部活动部件的重量是否只有30Kg,超过的话就需要重新配重;
2. 重心位置是否过高?能否调整?
3. 振动是否影响测试精度?如果只是避免振动对附近的设备有影响,那可以通过隔振系统隔绝掉。

网友:
看不到你机架怎么做的,没法判断

网友:
1m/s不抖很难啊,越高越抖,还不能打地脚。。。围观学习,看怎么处理。。。

网友:
定位要固定。

网友C:
是三轴模组抖动还是整个机台抖动。排除一下,还有X,Y轴丝杠的导程是多少?

网友D:
可能机架太轻了,没看到图,不好说,但是很多设备机架用铸铁,一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铸铁可以吸震,而且铸铁相比方管而言,底座重,更稳

网友E:
可能是机架整体的刚度不够,也可能是伺服电机的参数设置错误
以前遇到过伺服电机参数错误的时候机构抖动,而且是很明显的抖动,调整参数后就没事了。
机架刚度差倒是好解决,各种加筋加配重

网友F:
每秒一米?比冲床都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理想配重=运行机构总重*10,目前X轴上负载30Kg,配重300Kg,但需要确认顶部活动部件的重量是否只有30Kg ...

1.X轴上的负载是30kg,X轴的模组,这个模组重量估计也有六七十公斤,运动的部分重量有100多公斤了,那配重要1T左右了?
2.模组的高度在1.3米左右,
3.震动对精度有影响,主要是这个因素,考虑降低震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抖啦,一边有动力,一边没有,两导轨平行度稍微有点误差,都会卡

肯定是双侧驱动,稳点。当时方案不是我谈的,是我同事谈的,现在已经下单一段时间了,昨天评审让技术总监看到了,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机架太轻了,没看到图,不好说,但是很多设备机架用铸铁,一部分原因也是考虑到铸铁可以吸震,而且铸铁 ...

机架是用方通焊的,重量有300公斤左右。非标设备用铸件不现实,因为数量就一两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1.X轴上的负载是30kg,X轴的模组,这个模组重量估计也有六七十公斤,运动的部分重量有100多公斤了,那配重 ...

1. 加上模组100多公斤的话,少说也得1:5的配重,那就得500Kg以上了。现在300Kg,可以说效果不大。
2. 模组高1.3m,设备中心应该不会在1m以上吧?如果是,那必须配重有效降低重心。
3. 振动对测试影响的话,说明模组前段或者平台有光学检测产品(比如CCD镜头)。只能考虑把模组整个作为系统,整体减震才可以。

网友:
模组与钢板件加一层薄的塑料,振动会降低很多

网友:
1.  如果是加减速时,机架晃动,那就是机架太轻,整机重心太高。2.  单边驱动,有可能会因为整个X轴刚性太差。支撑X轴的结构件做扎实一点。同时Y轴上面佩多个滑块固定X轴,尽量拉开滑块之间的间距。

网友:
3.如果伺服使能打开就抖动,那就要设置驱动器参数了。

网友G:
振动问题没有解决,还不能固定死,要不地脚螺栓也会剪切断。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2 19:11
振动问题没有解决,还不能固定死,要不地脚螺栓也会剪切断。

有道理

楼主:
|ahway发表于 02-22 15:25
1. 加上模组100多公斤的话,少说也得1:5的配重,那就得500Kg以上了。现在300Kg,可以说效果不大。
2. 模组高1.3m,设备中心应该不会在1m以上吧?如果是,那必须配重有效降低重心。
3. 振动对测试影响的话,说明模组前段或者平台有光学检测产品(比如CCD镜头)。只能考虑把模组整个作为系统,整体减震才可以。

这么说配重是轻了。还有机台的重心用SW软件模拟看了下,重心是挺高的,距离地面有七八百毫米!

网友H:
防振建议:安装模组配备大理石平台,精度跟重量上去。大理石跟机架之间用防振垫。效果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振动问题没有解决,还不能固定死,要不地脚螺栓也会剪切断。

那这个差的很远啊

网友I:
机架刚度是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防振建议:安装模组配备大理石平台,精度跟重量上去。大理石跟机架之间用防振垫。效果可以,试试看

谢谢哦,这几天查资料了解到确实有些厂家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防振建议:安装模组配备大理石平台,精度跟重量上去。大理石跟机架之间用防振垫。效果可以,试试看

请问下防振垫是在哪里买的?

网友:
|七曜神权发表于 02-22 11:031m/s不抖很难啊,越高越抖,还不能打地脚。。。围观学习,看怎么处理。。。
您好。请问,每秒1米,这个速度是什么范围的值,高速,低速,那么他们又怎么区分

网友J:
是伺服电机驱动吗?如果是的话,调节一下伺服的参数试试。我们一套升降的自动门以前也抖动,调了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架刚度是否足够??

用的是160X80X8mm的矩形管焊接的机架,刚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伺服电机驱动吗?如果是的话,调节一下伺服的参数试试。我们一套升降的自动门以前也抖动,调了一下参数就 ...

是西门子的伺服电机,好的,感谢建议,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伺服电机驱动吗?如果是的话,调节一下伺服的参数试试。我们一套升降的自动门以前也抖动,调了一下参数就 ...

你之前试的,线速度有1m/s左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防振垫是在哪里买的?

防震垫市场上很多,很多都是伪防震垫,你可以加QQ66534961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秒一米?比冲床都快呀

直线模组跑1m/S的速度比较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机架整体的刚度不够,也可能是伺服电机的参数设置错误
以前遇到过伺服电机参数错误的时候机构抖动, ...

我的伺服电机是西门子的,请问你们的是什么品牌?你们调试的时候是电机哪个参数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伺服电机驱动吗?如果是的话,调节一下伺服的参数试试。我们一套升降的自动门以前也抖动,调了一下参数就 ...

请问下你们伺服电机是什么品牌?一般调电机的哪个参数会对振动有改善?

网友:
导向的是什么东东?两根之间的安装调节关系是啥样的?滑动件上的滑块距离够不够(尤其是你这种单边驱动的)?导向件安装面的平整度没问题吧?导向件安装顺序没搞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三轴模组抖动还是整个机台抖动。排除一下,还有X,Y轴丝杠的导程是多少?

整个机台在抖动;导程Y轴是40mm,X轴是20mm

网友:
速度快,易抖,关注一下处理结果

网友:
加速度多少,1m/s属于高速运动了,根据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机架振动估计就是反作用力造成的,反作用力跟其他力的合力不在一条线上,会造成受力不均而振动。如果机架够厚重,这点力不足以驱动它,那就不会振动

网友:
建议上视频看看,再分析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振动问题没有解决,还不能固定死,要不地脚螺栓也会剪切断。

那你这就不好说了,那要多大力啊?

网友:
1m有点快啊,你把速度降下来调试,看振动问题有没有明显好转,先排除是不是装配不好的问题。还是抖的话就是配重和刚性了,要配这个速度的话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伺服电机是西门子的,请问你们的是什么品牌?你们调试的时候是电机哪个参数设置错误?

台达的,好像是什么增益调的不对引起的抖动,具体怎么调的不知道,我是机械,当时是明显感觉到一走一停。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达的,好像是什么增益调的不对引起的抖动,具体怎么调的不知道,我是机械,当时是明显感觉到一走一停。 ...

目前还没解决,在重新设计做一台新的,到时候有结果了在这边说下,谢谢哦。

网友K(2019-04-09):
引用 网友B:
1. 加上模组100多公斤的话,少说也得1:5的配重,那就得500Kg以上了。现在300Kg,可以说效果不大。
2.  ...

您好!想请教一下,如果不考虑重心越低越稳这个理想化前提,有时候没有条件在机架底部单独加配重,仅靠机架台板以及模组排布,最后机台的重心做不到很低, 就像现在这个案例,他的机架重心离地800MM,他的运动部件高度离地1300MM(实际上可能这是运动部件的外形高度,重心还会低些)。那么问题来了:1.机架的重心离运动部件的重心多少距离是极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能否用它们分别到地的距离求一个比值,然后再看比值是否在合理范围内?有没有什么公式或经验参考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您好!想请教一下,如果不考虑重心越低越稳这个理想化前提,有时候没有条件在机架底部单独加配重,仅靠机 ...

有行业经验数据: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有行业经验数据:

     继续请教!首先, 感谢您的回复!根据您提供的这个资料,我大致理解是这样:理想状态下,假设机台装四个蹄脚,将四个蹄脚理解成您图示中的4个减振器,机台的重心高度不应超过蹄脚间距的三分之一(如果不是正方形则最多按长边的1/3算),如果重心不居中,则理想重心高度还应下降。引伸到台面上还有运动部件,那么运动部件的移动必定会导致机台重心的移动,理想状态下,重心也应该是在那个根据机台长宽生成的虚拟棱锥体的体积内移动才平稳。(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可我还是困惑,  如果是这样,实际我们在做项目时,多数设备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我们平时做设备焊接的机架,用方管和钣金,都不算很重的,底下就四个角上焊接厚一些的钢板装蹄脚和轮子,机架上面装台板,台板上再装模组,那么这种组合,即使把运动部件单独剥离出来,机台加上那些固定构件的重心基本上也不可能在那个虚拟棱锥体积范围内的(一定会高出和偏出那个体积范围),这个时候,因为不能满足那个标准,有运动部件起/停时,机台必然会晃动吗?您之前说的,底座重量是运动部件的10倍,是就为了补偿这种重心不在理想范围内的偏差吗(比如机台重心和运动部件重心距地都低于某个值时,重量比5倍就行,若机台重心和运动部件重心距地都高于某个值时,重量比就要10倍?)?或者说,是如何权衡“运动部件的重心位置及其惯性冲击力”,和“固定底座(机台)的重量及其重心位置”之间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继续请教!首先, 感谢您的回复!根据您提供的这个资料,我大致理解是这样:理想状态下,假设机台装 ...

1. 理解没有问题,重心在锥面内就可以有效减震;
2. 大多数设备没有做到,肯定会有震动。但并不是每台设备有要求隔振的,比如14Hz以上的震动比较明显,一般会想办法消除。10~14Hz的话对光学设备有影响,选择性消除。10Hz以下的低频震动,高精密仪器才有需要减震;
3. 配重是为了有效降低重心,10倍的理想值就是为了将重心接近平面,5倍经验值的话不超过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