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自动拧紧和拆卸怎么设计?

楼主(2019-02-22):
请教论坛里面的设计大神;像图片中的螺母如何自动拧紧和拆卸,如果有现成的工具更好。

网友A:
这一整坨是螺母?还是就你箭头所指的那一小部分

网友B:
红色段是管道?这个螺母是管接吗?

网友:
你要先把问题描述清楚,你这么问谁都回答不了

网友:
真是油门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整坨是螺母?还是就你箭头所指的那一小部分

只是箭头所指的部分,因为上不了套筒;所以有点难办。请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段是管道?这个螺母是管接吗?

是的;这是一个卡管螺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是一个卡管螺母;

那这就是普通的管接头连接,一般就是用两个扳手套着六角头,一个扳手起固定作用,扳另一个扳手就可以了。另外,你附图中箭头所指的那个螺母是要和管道焊接在一起的。
ps:我不太明白楼主说的自动拧紧和拆卸是个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就是普通的管接头连接,一般就是用两个扳手套着六角头,一个扳手起固定作用,扳另一个扳手就可以了。 ...

感谢兄弟的回复;我们人工拧紧的时候跟你讲的一样,只要拧箭头所指的螺母就好了;现在我要把这个扳手改成自动的扳手(气动或者电动)就好了。

网友C:
能不能在电钻的头部做一个转换接头?拧螺母时,接头外部旋转零件与螺母配合,在电钻接通电源时,电钻带着旋转零件使螺母旋转,转换接头内另一零件压紧螺栓或者螺丝。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不容易实现,毕竟管接两侧都是有管道干涉的,轴向方向上是没有操作空间的。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挫丝机的工作原理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电钻的头部做一个转换接头?拧螺母时,接头外部旋转零件与螺母配合,在电钻接通电源时,电钻带着旋 ...

谢谢!兄弟的想法不错,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螺母是六方螺母不好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想法不错,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螺母是六方螺母不好转

做一个内六方的过渡零件套在六方螺母上,这个内六方的过渡零件装在电钻头上。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但是你的管子不能与设备紧紧挨着,要留出旋转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内六方的过渡零件套在六方螺母上,这个内六方的过渡零件装在电钻头上。

谢谢了兄弟;这个想法不错;相当于多一个夹具;我尽量往这个方向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