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了有个简单的问题你们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9-02-22):
SW2014  如何把3个另存为固定在那里。而不是点击隐藏文件夹,把它显示出来,如下图:

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你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我是SW2016,不存在楼主说的这个问题。三个另存的选项一直都是可见的,隐藏文件夹和浏览文件夹选项的区别在于路径选择框是否显示。

网友(点评):
我的也是2016,说错了,但是我的要多一步点击隐藏文件夹才有显示出来 不知道动了哪里,每次都多一步挺耽误时间

网友(点评):
我这边点击隐藏文件夹按钮后显示状态和楼主的还不一样,是路径选择框被隐藏了,三个另存选项还是显示的,而且“隐藏文件夹”按钮变为“浏览文件夹”

网友:
别造谣 2016版
不点击隐藏文件夹,是这样
点击隐藏文件夹,是这样
从来没有三个选项被隐藏的,因为软件隐藏的就是文件夹,我想受过正常学校教育都懂什么叫隐藏文件夹

网友:
这个要在首选项里面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