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攻击型机器人参加比赛,机器人总重不超过16斤

楼主(2019-02-22):
因为比赛规则,在车体外侧有检测传感器装置,传感器装置(这个传感器是检测敌方机器人攻击是否有效)刚性连接到车体,有较大震动会引起传感器响应而扣分(这样无异于自杀),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机器人分开内外两部分,里面承载攻击机构,这样在攀爬崎岖场地和攻击敌方时可以尽量减少震动

上述背景

想了解有没有适合的减震机构,可以做到上下左右前后一定的减震

我自己的办法是用关节轴承做一个正方体框架,在三个顶点连接避震器,但是这个结构还是感觉比较复杂因为这个关节轴承最少的尺寸是M6这样我做其它的零件加工费和零件重量都会比较高,所以这个结构用不了

我感觉空气弹簧这种结构就很好,但是没有小负载的空气弹簧

最后想看看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想法,感谢指点,谢谢!

楼主: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成本预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预算呢?

没预算,只要好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预算呢?

不怕花钱,但要花的有价值

网友A:
个人感觉lz的思路过于强调防守了。
攻击是最好的防守;以攻击输出为第一要务。在不影响输出机构的情况下,考虑下减震吧。

车体外侧有检测传感器装置~~~不知道是哪个面?可以单独考虑对这个面减震。

网友:
一拳一个小盆友

网友B:
用阻尼减震行不行

网友:
练武的打架,最怕不要命的。

换句话说,好比秀才和兵,你满脑子就是秀才,怎么跟兵去硬碰硬?

换个思路吧。

网友(点评):
不是攻和防的问题吧,是那个传感器设置的规则问题。

网友:
我觉得组委会那个传感器才是问题的根本

网友C:
《》超能英雄》里面的那个机器人。

网友D:
可以参考汽车的减震系统,悬挂系统是汽车的车架与车桥或车轮之间的一切传力连接装置的总称,其作用是传递作用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扭,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衰减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平顺地行驶。

网友E:
想办法做个无线干扰啥的 ,直接让自己的传感器失灵

网友F:
感觉这是在钻规则漏洞啊。。。万一到时候主办方要求临时变更传感器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阻尼减震行不行

橡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是在钻规则漏洞啊。。。万一到时候主办方要求临时变更传感器位置呢?

那就不要办比赛了,举办方其实想让参赛者在轮子上加减震(类似汽车悬挂),但是这样做结构复杂,而且重量、占用空间、市面的车模用的避震器刚度太小还有其他原因,设计要点力求简单,实用性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汽车的减震系统,悬挂系统是汽车的车架与车桥或车轮之间的一切传力连接装置的总称,其作用是传递作 ...

这个比赛很多届了,很多方式都淘汰了,主办方也经常改规则,鼓励创新,汽车悬架性价比,或者汽车悬架带来的功能相对设计这种结构所带来的其他因素(重量、占用空间、是否方便更换维修),没有丝毫优势,我有设计过麦克纳姆轮移动平台的悬架,就是参考汽车悬架。因为要有机器人对抗,一旦损坏,更换时间就大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办法做个无线干扰啥的 ,直接让自己的传感器失灵

传感器没有通信方式,只是一个触发反馈,反馈信号亮一次灯,如果对传感器动手脚,直接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能英雄》里面的那个机器人。

不好意思,没找到,电影吗?还是电视剧,电影没找到,倒是有个连续剧,亲不想看连续剧,有没有图片谢谢谢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名字写错了。超能陆战队。就是里面有个大白的那个动画片。里面磁力机器人,超级厉害!好吧,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那个以现在科技水平做不出来的。

网友G:
你这个是什么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lz的思路过于强调防守了。
攻击是最好的防守;以攻击输出为第一要务。在不影响输出机构的情况下, ...

左右后三个传感器,对攻击是第一要务,但要确认我打别人不会把自己震死,如果不考虑这个,分分钟先死了,对方看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是什么比赛?

ROBOT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右后三个传感器,对攻击是第一要务,但要确认我打别人不会把自己震死,如果不考虑这个,分分钟先死了, ...

那朋友现在交代清楚了,三个面有3个传感器;

尽管如此还是不赞成lz图中的构架;
简化考虑,直接做好3个面与传感器的连接机构减震就OK,为何整机要套在正方体框中呢。
8Kg重量已经很轻了,应节约死重,主要用于进攻机构设计。

左右后三个传感器,意思是前+上+下无传感器,可以考虑在前方+上方进行攻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朋友现在交代清楚了,三个面有3个传感器;

尽管如此还是不赞成lz图中的构架;

“简化考虑,直接做好3个面与传感器的连接机构减震就OK”这个比赛规则明确不允许,必须与车身刚性连接,不过我觉得钢丝绳隔振还行,我买了一些,现在在实验,有点效果,结构还是要好好设计

网友(点评):
第一连接是刚性的,后面的连接没强制限定;换句话说,只需要解决3个面减震。没必要一个完整方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化考虑,直接做好3个面与传感器的连接机构减震就OK”这个比赛规则明确不允许,必须与车身刚性连接, ...

甚至可以逆向思维,传感器面无防震;前面接敌,整个前面安装防震;
上方伸出来一个伸缩电缸,瞄准对方的传感器,捅之。

楼主:
引用 楼主:
“简化考虑,直接做好3个面与传感器的连接机构减震就OK”这个比赛规则明确不允许,必须与车身刚性连接, ...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真的不行啊,问过组委会啦,不然不让上场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甚至可以逆向思维,传感器面无防震;前面接敌,整个前面安装防震;
上方伸出来一个伸缩电缸,瞄准对方的 ...

对对,我们打算干翻对方传感器,捅,砸,夹,撞,必须让对方翘辫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我们打算干翻对方传感器,捅,砸,夹,撞,必须让对方翘辫子

能不能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射?

可以,但是发射距离有限制,上届比赛用过发射的,没赢分数,反丢了不少分数(每个机器人都有分数,只要死了分数就是对方的),对操作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动瞄准这个没能力做,所以今年不打算上这个了,不知道大哥对发射有没有心得,咱们探讨一下,我这有外包,如果提供可行的好方案采纳后有报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发射距离有限制,上届比赛用过发射的,没赢分数,反丢了不少分数(每个机器人都有分数,只要死 ...

重点研究传感器的特性。

网友H:
电击锤,可产生强大电流,挨着对面的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直接让对面短路了。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电击锤,可产生强大电流,挨着对面的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直接让对面短路了。可以试试。

不知道规则是否允许强放电?
若可以放电,如果车轮是塑料麦轮,底板是高绝缘的,如何找到对方车体的接地点?
另外,如果对手知道你的三板斧之后,加装一层绝缘保护,就失效了。

我觉得关键是研究规则以及传感器:

思路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喷水,喷射缠绕丝带、网罩、胶水,发射塑料子弹直瞄传感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规则是否允许强放电?
若可以放电,如果车轮是塑料麦轮,底板是高绝缘的,如何找到对方车体的接地 ...

你最好不要用什么子弹,打不住的,我也看过机器人大战,都是对撞那种,速度也很快,加个铲子之类直接掀翻,上去就炮锤。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最好不要用什么子弹,打不住的,我也看过机器人大战,都是对撞那种,速度也很快,加个铲子之类直接掀翻 ...

lz第一楼有谈规则,和普通机器人大战规则不一样,冲上去撞人,你自己也在狂震,没准还没打到别人,已经判负了。

网友:
没有机器人比赛的规章吗

网友:
厉害这个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