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设计求助

楼主(2019-02-22):
现在想设计一款铝型材滑轨,需要燕尾槽设计的相关资料,百度上没有找到很具体的燕尾槽设计准则或者标准,各位大神手头有没有这方面资料分享一下,提供名称或者国标号我自己找资源也可以,多谢多谢!!!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查过了?

查过了,我是想找更为详细一些的资料,有铝型材拉挤燕尾槽的实例就更好了

网友B:
铝型材拉挤燕尾槽?铝型材耐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型材拉挤燕尾槽?铝型材耐磨吗?

负载很小,不会高速移动,运动次数也比较少

网友:
手册上有的。

网友C:
查《机床设计手册》,应该是第二,或者第三卷,导轨那部分,是哈工大李先生写的,以前各种手册、教科书中导轨大部分都是李国伟老师写的(重点推荐)
现在,用燕尾导轨不多了

网友:
这是机床最基本的零部件了,机床设计,机床设计概论,机床设计手册里应该都能查到燕尾槽的设计的资料。

网友D:
找不到就算了。铝,注定做不了燕尾槽,你的这个设计即使做了迟早也是要改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就算了。铝,注定做不了燕尾槽,你的这个设计即使做了迟早也是要改掉的。

铝合金为什么注定做不了燕尾槽啊,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机床设计手册》,应该是第二,或者第三卷,导轨那部分,是哈工大李先生写的,以前各种手册、教科书中导 ...

谢谢,我去找找看

网友:
|机械公差bj发表于 02-23 17:26
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电脑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为什么注定做不了燕尾槽啊,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燕尾槽是重载高精度导向机构,要求材料有较高的表面硬度,一来制造时可以磨削提高表面质量,二来耐磨以保证使用寿命。这两点铝都不具备。

网友:
燕尾曹标准:(Q/ZB135-73)槽宽分别为40mm--500mm共分24档,折角值为1.5--5mm,燕尾宽为2--4mm,燕尾深为1.5--2.5mm,燕尾曹高8--65mm,燕尾曹角度为55°.

网友:
铝型材厂家都能做  动车地铁很多都有铝型材直接带滑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