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水平万向浮动机构,范围直径100以内

楼主(2019-02-22):
传送上一片片传来 摆放无序的玻璃,玻璃水平放置  现在用机械手抓取玻璃去下道工序,因为下道工序要求玻璃位置要很准确   所以玻璃要定位  因为空间受限,所以想在机械手上装一套定位机构,机械手动作速度很快   所以定位时  玻璃根本不能停下来  让你慢慢定位    目前的想法是:吸盘架吸取玻璃  固定在机械手手  只限制一个Z轴运动  XY 轴  可以在直径100的范围内  随便运动   我抓取玻璃后  把吸盘架跟玻璃一起居中

网友:
玻璃的边如果和XY方向不平行,出现扭曲状态的话比较难实现

网友(点评):
类似SMC的浮动滑台一样 不过它家的就几毫米

网友:
等待大神来解

网友:
在水平面浮动的机构,有没有?
http://www.cmiw.cn/thread-371255-2-1.html

网友:
玻璃下加装能旋转的万向球,两边装对位装置,然后万向球带动玻璃转动,旋转过程中对位装置阻止玻璃继续转动。不知道满足要求不

网友:
视觉效正,抓取玻璃后在去视觉效正方向,没看产品,不是很清楚

网友A: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传送上一片片传来 摆放无序的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传送上一片片传来 摆放无序的玻璃”?

夹层玻璃,上道工序是人工,套真空管的,就是拿个C型开口的真空橡胶管把玻璃四周套起来,抽真空,然后立起来放在传输线上,后端布局受限,摆不下定位机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传送上一片片传来 摆放无序的玻璃”?

精辟!
lz应该弄点图看看;另外,玻璃是透明的,视觉好弄么?

网友(点评):
透明的东西,视觉很难做

网友A:
只要是输送线,往一边靠拢,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的吧。

我见过的玻璃输送线,滚轮类的居多,边送边靠边,那么,到抓取位时,平行度有了,单边定位也有了,只考虑流向的定位就行了。

你说机械手动作很快,又需要高达100mm的调节,很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输送线,往一边靠拢,这个应该没什么难度的吧。

我见过的玻璃输送线,滚轮类的居多,边送边靠边, ...

这个玻璃是一片片立起来传输的,几乎是前挡成品了,最早想靠测量去算偏移跟旋转角度,客户不接受

网友(点评):
晚上我截图给你们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玻璃是一片片立起来传输的,几乎是前挡成品了,最早想靠测量去算偏移跟旋转角度,客户不接受

就是这个

网友:
摆平,落到一个模穴里面定位吧

网友B:
建议采用视觉检测CCD来引导机器人抓取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视觉检测CCD来引导机器人抓取产品

视觉对玻璃制品来说是个弱项,还在没有背光源的情况下,根本做不到

网友:
底部安装万向球,侧面加气缸,将玻璃推到一侧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