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转CAD,然后用CAD标准标注的常规流程

楼主(2019-02-22):
一直用的SW,CAD都不怎么会求大神

网友A:
CAD要建好模板,标注样式,文字样式啥都要弄好,你们公司如果一直是这样出图应该会有现成的模板,把SW转出来的DWG文件里的图形复制到CAD模板里,然后就改图层,改线型比例,标注等,如果不想改图层需要做SW到CAD的映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要建好模板,标注样式,文字样式啥都要弄好,你们公司如果一直是这样出图应该会有现成的模板,把SW转出 ...

(把SW转出来的DWG文件里的图形复制到CAD模板里,然后就改图层,改线型比例)现在我是按照这个方法弄得,但还是有问题。SW的空白模板转出的图形是1比1.缩放CAD图框的时候放大6倍大图框不完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SW转出来的DWG文件里的图形复制到CAD模板里,然后就改图层,改线型比例)现在我是按照这个方法弄得, ...

有点看不懂,图框不完整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懂,图框不完整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其他地方没处显示了

网友B:
一般对方看不了工程图,我就发PDF格式,转CAD要修改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对方看不了工程图,我就发PDF格式,转CAD要修改的太多了。

之前我也是你这操作,现在这公司要求CAD标注。蛋疼啊

网友:
不会可以学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其他地方没处显示了

鼠标中键双击试试,双击会自动缩放视图

网友:
直接sw出工程图吧,还要用转CAD标注尺寸,这做法太落后了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直接用SW出工程图,CAD能做到的,SW基本能做到

网友:
十几年前的做法,非常低效

网友C:
楼主不肯在sw的工程图上下功夫,所以让自己很被动。

网友:
标注一定不能缺少必要尺寸,简单图形还比较容易一眼看出,当一个有上百甚至更多标注的图时,少一个两个尺寸很难发现。
尺寸标注一般是有基准线的,要从基准线出发;不要想怎么标就怎么标,从图上看没什么问题,实际加工就会出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肯在sw的工程图上下功夫,所以让自己很被动。

新公司简单标准设备,工作量小。CAD是公司要求,以前一直用的SW

网友(2022-05-16):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是你这操作,现在这公司要求CAD标注。蛋疼啊

换一家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公司简单标准设备,工作量小。CAD是公司要求,以前一直用的SW

还好工作量小,那就慢慢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