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铣螺旋槽,分度头旋转的Z的值有人知道公式怎么算吗???

楼主(2019-02-22):
三轴铣螺旋槽,分度头作为旋转的轴Z,它的值有人知道公式怎么算吗???

网友A:
要计算干什么,根本不需计算,直接用编程软件就行了.

网友B:
建议使用软件编程,宏程序编程比较复杂,有时候一丁点的修改可能会导致程序不断报警,还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软件编程,宏程序编程比较复杂,有时候一丁点的修改可能会导致程序不断报警,还找不到原因

哪个软件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计算干什么,根本不需计算,直接用编程软件就行了.

用哪个编程软件

网友A:
UG    Mastercam都可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软件比较好呢

UG、MC等,都行

网友:
需要四轴联动加工的话联系158678868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    Mastercam都可以呀!

哎。垃圾三轴机,洗个螺旋槽用不到这个软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垃圾三轴机,洗个螺旋槽用不到这个软件啊

垃圾机床,但是程序还是要编的呀,您把图纸要求发给我,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
只要是跑NC程序的,就不怕软件生成的代码不能用!

网友:
每个软件的编程公式都不相同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机床,但是程序还是要编的呀,您把图纸要求发给我,我帮你看一下。

铣螺旋槽。。。X轴左右移动,Y轴上下移动,Z轴是分度头:夹紧工件,带动旋转的。。。。怎么编程可以铣床螺旋槽。大神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螺旋槽。。。X轴左右移动,Y轴上下移动,Z轴是分度头:夹紧工件,带动旋转的。。。。怎么编程可以铣床 ...

包括沟槽吗?

楼主:
半成品是个圆锥,只要铣螺旋的沟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