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部件标准化管理不是摆设,不是喊口号!

楼主(2019-02-22):
没有标准化就没有竞争力
市场全球化愈演愈烈, 需要不断推出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工程师在设计中选用任何一个零部件, 都应考虑到其经济型。
标准化管理是核心, 是企业实现成本控制和保证长期竞争力的核心。

影响成本变化的70%在设计研发阶段 节省成本的最大潜力并不在采购环节, 而是在更早的阶段。  在设计研发阶段通过提高现有零部件的重用比例和缩减重复件可大大节省成本,  而在之后的阶段就没有这样的绝佳机会了。

零部件标准化管理和重用给各部门带来的好处 通过标准化管理, 企业在缩减冗余数据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 另外流程的优化也使得采购和生产环节成本降低。 标准化管理为企业各部门带来的是多赢局面。

零部件发布流程, 优先零部件和优选供应商 CADENAS的战略性零部件数据管理系统PARTsolutions为标准化管理带来了功能强大的支持工具。 为设计研 发阶段提高零部件标准化程度提供了可能。 通过清晰的规则定义有序管理零部件以优化产品成本。 规定工程师只能使用哪些已经发布的, 呈现绿灯状态的零部件。 如果确实需要一个新零部件, 则可以根据发布流程进行开放。

角色&权限 (所在地, 公司部门, 产品类别) 战略性零部件数据管理系统PARTsolutions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定义角色和权限。例如按照所在地, 公司部门和 产品类别的不同定义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 使得有序管理和规范使用零部件成为可能。

网友A:
我们以前也花过大力气想把4个大系列的几十种产品标准化,但是最好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后来放弃了标准化,实际执行中遇到种种问题,很难执行下去。楼主能说说,如何具体实施产品标准化或者思路是什么?

网友:
很多公司并不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吧

网友:
说得好听。

网友:
要做,很难贯彻始终

网友:
东西是好的,但是要从上到下去贯彻执行,初期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因为相当于那段时间给每部门又增加了工作量,但成功后,后期是很轻松的

网友:
|咕得白发表于 02-23 15:14东西是好的,但是要从上到下去贯彻执行,初期会遇到很大的阻碍,因为相当于那段时间给每部门又增加了工作量,但成功后,后期是很轻松的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网友:
口号虽然响亮,但方法也要适合企业的发展,我们这边都是设置标准件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也花过大力气想把4个大系列的几十种产品标准化,但是最好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后来放弃了标 ...

改革肯定是要遇到各种问题的,每个公司的历史成因不一样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发邮件把你公司具体的情况说清楚,Y.XU@PARTCOMMUNITY.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