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型传感器

楼主(2019-02-22):
本人从事金属矿井下辅助运输车的液压设计,现在想接触一些电气知识,想问一下,传感器该如何选型,我想选型一个温度传感器,温度范围80--120℃,与一个相应的温度表,想问一下该如何选型

网友:
根据实际工作的温度范围的最大值先确定传感器的量程,然后,确定传感器的信号,一般情况下,距离较远则选择电流信号;根据系统测量精度选择传感器的测量精度;还有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直接上淘宝。

网友:
这个找个供应商可以请教一下。

网友:
温度传感器型号很多,常用的有热敏电阻、PT100、CU50、等热点阻类的传感器。具体选型要根据使用的温度范围和仪表的输入信号要求,空调类的大多用热敏电阻。工业用的低温用CU50,高温用PT100

网友:
pt100我们公司也在使用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