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度范围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2019-02-23):
请大神们帮忙,一个负重轴在不同的速度下,同心度范围多少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没有没国标

网友:
什么位置与什么位置的同心度?楼主尽量描述的详细点

网友A:
如果偏心不造成其余的轴承等机械的额外负载或者误差需要,应该没具体要求。由于震动的要求,可能会对动平衡有要求。

网友:
这个问题问出了国际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偏心不造成其余的轴承等机械的额外负载或者误差需要,应该没具体要求。由于震动的要求,可能会对动平衡 ...

谢谢!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一般根据精度等级选取。

网友B:
怎么负重,轴向还是径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负重,轴向还是径向?

轴向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提供图片做详细的工况描述?

网友:
请教高校博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