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可折弯的塑料结构,最好是可以模具做的

楼主(2019-02-23):
一种可以可以折弯90度而不断裂的塑料结构,能用模具做出来的。
想法是这样的:此零件是用到外壳上的,平常用时可以不折弯也可以折弯,在内部没有空隙的时候不折弯,但内部有空隙时,可以经这个外壳上的结构折弯90度,用于填补空隙。寻求大神给推荐个结构或给个思路。

网友A:
折弯90度不断裂我觉得关键在材料上,硬度低的都能做到

网友B:
参考带盖的饭盒,零件收纳盒。

网友C:
可以参照常见的一体式塑料盒子。
盖子与盒体之间的连接部位比较薄,可以折弯大概180°,但是反复折弯后易断裂。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90度不断裂我觉得关键在材料上,硬度低的都能做到

恩,谢谢

网友E:
建议改成折叠式的,铰接可调角度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照常见的一体式塑料盒子。
盖子与盒体之间的连接部位比较薄,可以折弯大概180°,但是反复折弯后易 ...

之前想过这个,这个薄的地方厚度不好确定,太薄了没有一定的硬度,厚了又容易折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改成折叠式的,铰接可调角度那种。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带盖的饭盒,零件收纳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有很多?

可能吧

网友:
作为一个机械设计者或者是产品设计者,不可能一个人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清楚。

那怎么办?尤其是楼主这种情况,就算是有天大能耐的高人来指点,楼主还是会八九不离十吃不消。

不如,只先设计这个部分以外的部分,然后多找找多访问专业厂家,让他们出主意。

专业的事儿,别自己硬拱进去,还是专业的事儿让专业的人去干。

网友:
特种塑料件?

网友:
在网上找一下看看。

网友(2019-05-24):
用3017,TPR这些软塑料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