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电机输出电流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9-02-23):
想用汽车发电机给12V45AH的蓄电池充电,蓄电池推荐充电电流在4.5A左右。但是发电机功率是800W,电压14V。假如按照800/14=57A的电流来算的话肯定大大超出蓄电池的充电电流。
社区里发电机方面的大咖们,想问一下发电机的输出电流是由发电机决定的还是有负载(蓄电池)决定的?可以直接把这个蓄电池连在发电机上面吗

网友:
电器方面的课题

网友:
电瓶直接连接电机的驱动电路,那样电机就可以运转了,
但是平时的电车不会那么接的,因为电车是要载重起步的,所哟你直接连接的话电机瞬间达到最大转速,那么电车不会马上跑起来,那样就会烧坏电机的,所以电车要连接很多的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