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矩够,可不可以不加减速机,直接降速使用??

楼主(2019-02-23):
伺服电机转矩够,可不可以不加减速机,降速使用??(比如额定转速2000r/min,按照500使用)谢谢!

网友:
那样不是浪费吗?可以选小点的伺服电机再加上减速机.

网友(点评):
很多时候是加减速机的钱,比换大一点功率的电机划算。

网友(点评):
意思是伺服可以既然可以设定速度,可以不加减速机吗

网友(点评):
小功率的倒是可以,如果是大功率的话价差就大了

网友:
可以 效率没有了 看实际情况

网友:
转矩够,功率高,为什么要加减速机?这才是你应该疑问的,很多伺服电机基本不加减速机,一般减速机也要两三千吧,虽然可以提高分辨率但也带来了背隙,伺服电机都是要走秒级的,一般进给两三百转已经很高了

网友(点评):
意思是伺服电机可以既然可以设定速度,可以不加减速机吗

网友(点评):
可以不加 但是你要确定转矩够,还有惯量也匹配的话 你降速到1r/min 也没事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既然可用,加了干嘛

网友:
伺服电机的特性都有哪些?相比步进电机有哪些优缺点?减速机或减速头,都有哪种机构原理的分类?都有哪些特性和优缺点?

楼主为什么选择了伺服电机?

网友:
可以不用减速机

网友:
伺服电机是不是选的大了?

网友:
直接点可以。

网友:
肯定可以啊,加一个减速机来提高扭矩!

网友:
惯量匹配没问题,也是可以。但低速要看是什么区域,如果500转以下 扭矩略有下降。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额定3000转的,一直200跑着呢,也没减速机

网友:
扭矩够了为什么加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可以设定转速的,还带反馈,理论上加了减速器后精度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