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泵试验台的组成

楼主(2019-02-23):
师傅们大家好,今天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计量泵试验台的问题。本人对液压一窍不通,想问问,如果想在试验台实现对泵的流量、泵速、效率、功率的测试并绘制性能曲线(X轴是压差),那么我需要在试验台上安装哪些阀或者表等元件,希望有液压的高手可以指点一二,如能私聊更好,当然肯定是付费服务哈~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这个我正在搞,不过是高压离心泵试验台,容积泵(计量泵)的压力高、流量小,应该不是难事,建议到附近计量泵厂去看看,有个初步认识。试验台是模拟泵正常运行的状态,从中取得参数数据的过程,通过阀门调节运行状态,形成泵性能曲线,搞个闭式试验台就可以,
再者X轴不是压差,一般是转速和流量之间的曲线,容积泵的特点是几乎恒流量,出口压力与下游管路负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正在搞,不过是高压离心泵试验台,容积泵(计量泵)的压力高、流量小,应该不是难事,建议到附近计量 ...

感谢您的回答,我现在主要对液压基础知识太差,想明白如果测量流量,我需要怎么安装阀和压力表之类的。(我想做一个可以从50ml每分钟到250ml每分钟都能测试的实验台)
在一个就是关于x轴的问题,这个是我看往复泵标准里面就是流量,功率,效率等与压差的关系性能曲线图。

网友B:
变频器,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水泵,截止阀,电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水泵,截止阀,电脑软件

感谢您的回答,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元件怎么布置,通过这个试验台可以测出流量,压力,效率,泵速这些,不管换什么泵,都可以用这一套装置测出来。流量范围就是50-250ml/min

网友:
参考二楼社友说的去做,不过也有以为差别,计量泵和高压离心泵的主参数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