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敲落孔脱落作用力的仪器

楼主(2019-02-23):
各位大侠:
我们有款接线盒,上面有敲落孔。客户说我们的敲落孔不合格,有的敲不下来,有的一碰就掉。
客户要求5磅的力不脱落,75磅的力脱落。请问有没有什么可以检测作用力的仪器?

网友:
拉力测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搜索了半天,发现了一种推拉力机。估计这敲落孔应该用推力机/压力机

网友:
5磅~75磅之间的不是静压力,应是冲击力,动量。可以用位能跌落装置检测,不用自制,可以协议检测。
建议做成PCB线路板的分割孔,类似于邮票齿孔。

网友:
冲床 模具精度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