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米德螺旋线画法

楼主(2019-02-23):
求教大神,UG10.0的阿基米德螺旋线的画法,感谢了!

网友:
画好Z方向的一条直线(0.0.0)点开始和一条螺旋线   再画一条直线把螺旋线和直线连起来    选择扫略里面的样式扫略 类型选一条引导线串一条方位线串 截面曲线选最后画的那条  引导选第一条直线 方位曲线选螺旋线    好了以后  画个圆锥 求交  你要的东西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