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圆筒侧壁通孔批量工艺怎么制定?

楼主(2019-02-23):
各位老师,附件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图纸要求在圆筒侧壁上打一个通孔,有什么好的加工工艺适合批量生产吗?(PS:厂里只有三轴加工中心)

网友A:
做几件?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几件?什么材料?

材料是16MnCr5,每月1万左右,批量的,老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用角度头加工。

网友:
想个办法,侧着放,两头同时钻,或者是冲孔

网友:
激光切割 高效且成本便宜

网友:
普通钻床,钻模加工

网友:
台钻一台,内孔定位芯轴,外圆在做个导板定位。找个人长期搞吧。

网友:
上个钻床就可以了啊,搞个小工装,一钻到底

网友:
加工中心做没有问题,设计个夹具即可,注意旋转的角度,可以同时加工几件,不过,看着孔的精度不高,从成本的角度考虑的话,做工装,台钻钻孔比较经济,冲床加工是会很快的,担心冲完之后外圆会不会变形,变多少也是问题

网友:
做个钻模吧

网友:
用虎钳   圆高度方向夹  做俩定位 一次夹俩  中心钻打点  俩把钻头  一个短的透第一层  加长钻头头透第二层

网友:
做一台钻孔专机,两个孔同时加工,一个产品加工完估计5~8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