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图工件用SW怎么绘制

楼主(2019-02-23):
如图

网友A:
两边用钣金 边线法兰造型  中间拉升 切除 再阵列

网友:
楼上正解,以前用过类似网板,日标的,先找到相关标准参数,然后拉伸切除阵列,旁边的用钣金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用钣金 边线法兰造型  中间拉升 切除 再阵列

筛网是直接折弯到钢板里面的

网友:
钢板网,估计你画出来电脑也崩溃了。
我以前画过花纹钢板,只能打开,一编辑电脑就卡死。

网友:
再3D零件中画实体钣金零件,在零件表面贴图。出图时中间的网板用虚线画区域再再区域外用文字描述网板的规格参数。

网友:
就像焊缝意义不大但给软件运行带来负担。

网友:
主要是网,画了细节非常卡。内部审核要是同意的话就:
A。筛网做成平板加贴图
B。筛网做成平板,部分打孔

然后,转2D图一定加文字说明表达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