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卸液压马达

楼主(2019-02-23):
如图,请问这个液压马达有什么可行的拆卸方式吗?
液压马达所在位子狭小没有受力点可以使用

网友:
拆东西要耐心,细心

网友:
先把设备关电,液压泵关闭,然后再想办法拆卸,相信一点,厂家能装上去,就一定能拆下来

楼主:
自己安装的,14齿花键连接,安装的时候花键配合非常紧。
使用的时候有稀碎异响,现在想拆卸下来检查。

网友:
与液压马达连接的部件一起拆下来,比如安装座,拿出来之后再拆液压马达。

网友:
松了螺钉,端面缝隙往外撬。

楼主:
撬不动,能楔进去,马达的端面都楔坏了

网友:
主要是液压马达止口那里太紧了。把马达法兰安装上,左右两边用千斤顶推

楼主:
液压马达已拆卸,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