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箱体外面想固定一个减速装置

楼主(2019-02-23):
有一个箱体,长600宽500高200,壁厚10mm,500宽的一侧伸出一直径30mm的轴,连有一个很简易的二级减速装置,通过手摇提供动力

我该如何把减速装置固定在箱上,轴承怎么固定也是个问题
根据箱体尺寸,减速装置大概也就300长100多宽,齿轮材料也选用的是尼龙塑料的,这种尺寸小的减速箱轴承该怎么安,或者有其他的形式吗,只要能转动起来就行

完全新手,什么都不懂,要考虑很多加工简便,成本方面的问题,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网友:
减速装置和箱体轴用联轴器连接,调整好减速装置和箱体上轴伸的中心高。你说的轴承装在哪里?这个轴承是哪个地方用的?

网友:
好歹贴个图上来,哪怕是照片也行。

网友:
说到小尺寸第一反应就是轴承选滚针轴承

网友:
这问题没图没法说^_^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3 21:15减速装置和箱体轴用联轴器连接,调整好减速装置和箱体上轴伸的中心高。你说的轴承装在哪里?这个轴承是哪个地方用的?

楼主:
|小a小橘子发表于 02-24 20:38
我在这两个位置上都需要按轴承,有一端没有轴伸,有一端轴伸出来,那么这两端都是用轴承座的吗,我可以用那种菱形的轴承座吗,无轴伸的一端要裸露在外吗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