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磨损的问题

楼主(2019-02-23):
最近做一台涡轮蜗杆结构转台,单导程,当装配完成后,调试时发现涡轮磨损严重,铜屑很多,跑车半个小时就出现间隙,发现蜗杆好像在切削涡轮似的,这是什么情况啊,请大师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加齿轮油润滑

网友A:
蜗杆蜗轮装配在不在蜗轮轴向中心上,蜗杆蜗轮中心距准确与否,蜗杆是什么材料是车加工还是磨加工都是关键!

网友B:
别误导!齿轮油大多不适用于铜涡轮、涡杆。特别是极压齿轮油!
这类工况,必须看油品说明,能否用于有色(黄)金属部件!

网友C:
楼主能分的清,什么叫蜗轮,什么叫涡轮

网友(点评):
输入法的锅

网友:
最主要还是看你的粘合情况。

网友:
加工,装配的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D:
上图看看

是否噪声很大

网友E:
蜗轮和蜗杆分别是什么材质?是不是负荷太重?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多,你具体描述下工况,最好上图,可能出现的情况无非那几种,没上润滑,侧向力,载重过大没加导向,丝杠材质偏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齿轮油大多不适用于铜涡轮、涡杆。特别是极压齿轮油!
这类工况,必须看油品说明,能否用于有色( ...

这是真正有经验的,有些油是不适合黄铜材料的,液压泵里如果有黄铜件,选油时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多,你具体描述下工况,最好上图,可能出现的情况无非那几种,没上润滑,侧向力,载重过大没加 ...

负载过大肯定不是,具体情况是这样,我装配好蜗杆蜗轮后,不带负载情况下,用手转动还算自如,无阻滞现象,并且间隙也没有,于是通电运行,前几分钟还是正常,但是大概五分钟后反转开始抖动,但是正转还是正常,拆开后发现润滑脂里有磨损的铜屑。当初技术要求是刚装好的转台是转不动的,要通过研磨来保证转台的运转正常,但是我现在还未用研磨膏,按理说蜗轮不该出现磨损,就是出现磨损,也不该很快的磨损,我感觉蜗杆就好比刀具一样,在切削蜗轮,但是只要同一个方向运转,就没有抖动,反转就开始抖动,这种现象我觉得不正常,但知识有限,所以到论坛找找老师给分析一下。这个蜗轮蜗杆是单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误导!齿轮油大多不适用于铜涡轮、涡杆。特别是极压齿轮油!
这类工况,必须看油品说明,能否用于有色( ...

我用的是长城7008通用航空润滑脂

网友(点评):
没空搜索更多,简单看了下网上的说明 ,这款产品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蜗轮装配在不在蜗轮轴向中心上,蜗杆蜗轮中心距准确与否,蜗杆是什么材料是车加工还是磨加工都是关键! ...

是的,老师说的这些都是重点,因为是单导程结构,所以关键还是加工的问题,装配的调节量很少,设计也有不合理,但是老板就是设计,所以有些事不好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分的清,什么叫蜗轮,什么叫涡轮

是这个蜗,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蜗轮和蜗杆分别是什么材质?是不是负荷太重?

蜗杆材料40CR,蜗轮紫青铜,负载先在是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看看

是否噪声很大

正转的情况下噪音很小,无抖动现象,反转则出现噪音,并且抖动。

网友:
出现抖动说明电机与蜗杆有轴向间隙,或蜗轮壳与蜗轮的轴向间隙过大都会产生抖动!

网友(2019-11-29):
耐磨涂层,可以联系我